寻富士变频器模块及其它配件

楼主(2005-10-01):
寻SA528411-02,80W,10ΩJ水泥电阻,寻4700UF/400V铝电解电容,寻CLK100AA160,及CLK70AA160模块,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从什么地方能购到,在此先谢过,旧的也行!新的更好!

网友A:
在维修变频器(特别是停产多年的老型号)时,找不到原装配件往往采用代换的办法.特别象充电电阻(水泥电阻),整流模块最好代换.电容很容易买到,但二手的往往容量下降.我厂有少量富士三菱LG等配件,对型号对路且急需的朋友可偶尔帮上一二

网友B(2005-11-01):
这位朋友你提到的相关配件我这里有,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QQ:15487343

网友C(2008-08-21):
我这里也是CLK100AA160损坏,看来该模块就是有问题,里面的可控硅不完全导通,导致起动电阻损坏

网友D(2009-12-03):
干脆把A端和P1端直接用导线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