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刷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5-10-01):
各位老大,请教一下无刷电机的“刷” ,是不是俗称的 隧道管 。 它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检测相序的? 如何才能知道它坏了没有? 一定要三个的吗? 请问谁有相关的资料,谢谢了 我的信箱:weijian_lin9999@yahoo.com.cn

楼主:
不会吧,真的没什么人知道无刷电机吗? 各位不要藏拙了,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吗? 谢谢了

网友A:
指电刷。 相对直流电机的电刷而言。

网友B:
vcplus 说得对

网友C: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有电刷的电机一般是直流.当然也有交流. 无刷电机一般指的是直流.其实他用的是电子换向.有点象变频. 你是不是说的是电动车的驱动电机?

楼主(2005-11-01):
电机是韩国的,三相交流220v
正常工作时电压在150v左右,永磁转子。

如果象楼上所说的电子换向,我试过把“电刷”拆下来,照样转

怎么回事呢?

请教         谢谢

网友D:
无刷直流电动机拆了检测转子位子的传感器后,电机是不可能转的,肯定。你家有吸尘器吗?你可以看到。明白了吧。
刷,碳刷也。
隧道管,隧道二极管吗?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碳刷”由检测转子位子的传感器(以霍尔传感器具多)和功率器件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动作,和三相电机的原理是不同的。找本直流电动机原理的书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to:第五世纪冰川
电机是三相交流220v的,象你所说的“检测转子位子”是不是检测磁场角度呢?
那它是如何启动 的呢?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