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800的启始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5-10-01):
ACS600,800的启始频率是多少?即变频是从哪个频率开始上升至设定的最小频率的?如果可是设定,请问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A:
应该是5HZ吧

楼主:
因为我联络了ABB的一为不负责的客户服务人员,他的解释和随意的是从0开始!!!!!所以很是疑惑?有谁有 权威解释么?

网友B:
没参数可设置,就是从0 开始的。或许有隐含参数可调,但没公开。

网友C:
一般变频器启动频率初始值为0.5HZ,调整范围为0~9.9HZ,

楼主:
xiexie上边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