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PLC串口到底可以带点插拔吗?

楼主(2005-10-01):
调试中用到PLC的串口很多,无论是和上位机、触摸屏还是智能仪表通信 为了方便,我总是带电插拔的,通常也没有什么事情 今天早晨突然S7-200的一只PPI口连不上电脑了,我这些天来一直是带电 插拔的,于是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串口损坏? 兄弟们调试中通讯口通常是带电插拔还是关机后再插拔呢? 串行口理论上究竟支持不支持热插拔呢?如果不支持的话那岂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串口从理论上就不支持热拔插,要遵照规范来操作,不要抱侥幸心理,如果烧了串口不是更麻烦

网友B:
S7-200的串口容易坏,特别是你在用普通的232-485热插拨的时候。

网友C: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D:
在通讯过程中,严禁插拔电缆,不通讯时也不推荐还是把电断了再把是最好的。

网友E:
不支持热插拔,所以最好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F:
你的S7-200的口,可能已经坏了,你去检修一下。 以后千万别在热插拔了。

网友G:
不支持热插拔

楼主:
谢谢诸位的支持 以前为了省事,我都是带电插拔的 有过把工控机串口打坏的经历 PLC通讯口损坏还是第一次 看来此前都是侥幸了 以后还是注意为好,坏了就麻烦了 我这次两只PPI口都要用的 只有换一只了

网友H:
我也经常带电插拔,好险!!

网友I:
又学了一着

网友J:
电脑的串口(COM1/RS232)上的鼠标尽管热拔插,好象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损坏 串口 & 鼠标 的?

网友K:
换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