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杆制氮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10-01):
输出氮气.不明白氧氮如何分离的.由于进口设备.代理负责维护.无法了解.请知道原理的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那么普通制氮机那.

网友A:
有什么资料也发给我~~我听说过好象是用什么液氮转换的!!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B:
氮气和氧气的液化温度不一致,在常温下,气体要液化就需要加压,空气的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当压力大到一定时候,氧气先变成液态,而氮气还是气态,所以就会分开 (不知说的是不对)

楼主:
因为含量太高了.99.99%.弄不明白.

楼主:
明白了.用分子筛.谢谢各位.

网友C:
液化。或者用化学方法好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