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支撑阀 ZCF-F8B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10-02):
电磁支撑阀 ZCF-F8B 的工作原理,最好有图啦。那位好心大侠或厂家代表回个帖吧!急死我了!

网友A:
我没听说过,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ZCF-F8B电磁支撑阀是由泄漏量极少的二位二通换向阀与安全阀、单向阀、节流阀高度集成的组合阀。它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性能先进, 功能齐全, 使用方便,维护简单,即使长时间支撑负载亦不会下沉,因而安全可靠。下降操作时,仅电磁铁通电即可,不必启动油泵。意外断电时,可推动磁铁端的手动杆使油缸下降。它与单作用油缸和油泵一起即可构成用途广泛的升降平台液压系统,广泛应用于仓库、码头等货物堆垛,现代化剧场的活动舞台升降系统,油压式升降电梯等。

楼主:
谢谢!但我要设计这个升降系统这些资料还不够!

网友A:
这里有支撑阀的照片和管路图 http://www.huadao-hyd.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190

楼主:
TO:123wer 你有心了,十分高兴!!!

网友B(2006-07-04):
我们单位有一台升降平台 ZCF-F8B-2208中2208是什么意思?是内部编号吗?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