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房后单用灯泡电表转得快

楼主(2005-10-02):
以前没建房时用灯泡电表转得不那么快.建房后单用灯泡比以前快多了,(二层房).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电气方面没问题)

网友A:
真是怪事,你还是找神婆神汉看看吧!!

网友A:
全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线路漏电;线路电容漏电

网友C:
(二层房)灯泡多,用电量大,电表当然转得快了!!

网友D:
能详细讲一讲么?zhangxunliang@163.com

网友E:
经过农网改造后的电表是转得快一点的。但不表示不准确的。

网友F:
電表那去供電公司校正

网友G:
你家中邪了

网友H:
这位老兄的表述确实让人犯晕!正如滕城无助说的全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也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呵呵

网友I:
应该是电表有问题吧!

网友J:
电线绝缘电阻过小,或者干脆就是外皮破损,通过潮湿的墙壁漏电,我就遇到过一次。平时一个月60多度电,在拆除了一根有问题的漏电电缆后,一个月只有10多度电

网友K:
你关掉所有的灯看电表转不转?

网友L:
是统一建房吗?如果是就是电线分布不合理,电线受 损。

网友M(2005-11-01):
认为电灯是电阻性质电流大,不回产生电压降所以电表转的快

网友N:
你的电表换过吗?你是怎么知道比以前快,用的什么方法?然后就是不管电表转还是不转,最重要的就是只要它计量准确就可以了.

网友O:
肯定是线路问题!要不就是表不好

网友I: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种情况!他说是新房墙体潮湿所导致的!时间长了就没事了!

网友P:
墙体潮湿有接地现象

网友Q(2006-01-16):
线路漏电

网友R:
线路漏电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厂房里增加了一台潜水泵,一年来的用电量高的出奇,后来注意到,把所有机器电源开关全关掉之后电表还要转5分钟左右

网友S:
觉得应该是漏电,不然估计是火星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T:
你家被人偷电了

网友U:
还是摇表测下电能表以后的线路绝缘情况(断开负载测)吧
多数是预埋电缆时,绝缘破坏了
我帮装修完工才1个月的邻居家,检查有时候厨房、卫生间的那面墙有触电得感觉问题时,发现她家的那条线路有绝缘不好的问题,怀疑时木工用得射钉枪,把那条线路的火线绝缘皮子给钉破勒
经协商,重新布线才把问题解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