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急!!!802D或840D的问题

楼主(2005-10-02):
我想siemens 802D或840D铣床在执行这句指令的时候: S800 及主轴转速800r/min 时从串口把800数字输出来。 大家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串口传出几乎是不可能的。 模拟量的输出,可以通过611的模拟输出端子X441或者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也可以通过S7-300的模拟量端子输出。 一定要数字输出的话,估计只能用profibus了。

网友B(2005-11-29):
802dCNC和驱动,I/O板,plc都是用profibus_DP传输数据的 只能从总线输出

网友C(2006-06-27):
晕,楼主有一手好刀法.这个的确比较难.别的方法不行么?

网友D(2006-09-04):
没招。
如果你的主轴是变频器的话,模拟接口可以外接个A/D,搞搞把,兴许还有点可能性。

网友E(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