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电机的功率大小怎么去选择呢?举个例子醉好了

楼主(2005-10-02):
要是根据力矩大小的话,可现场力矩的大小又如何去测定呢?

网友A:
做系统的厂家都标明了配套电机的功率

网友B:
有功率,扭距计算公式的!

网友C:
一般电机资料中会给出一些典型使用场合的计算公式和图例,你可以根据这个算出大约的扭矩,你搜集点这种资料.

楼主:
可以给我提供相关的公式吗?

网友D:
没有公式.是经过无数次实验得出的.厂家标明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不是个人能力所为.

网友B:
大型专业厂家是有专业公式的,计算结果可以参考!

网友E:
考虑最大转动扭矩

网友F(2008-11-14):
大马拉小车,小马拉大车。——都不好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网友G:
有功率,扭距计算公式的! 根据你的工况配置.

网友H:
在一系统中选电机步骤                                                                                                    打一个不好比喻          选马拉货

1. 机械系统 是啥样的(系统决定尺寸 、质量 摩擦系数等)                                                              我拉东西大小形状有关

2.。动作模式(   时间与速度关系)                                                                                                    我走路形式  ,

3,计算电机轴上负载和转矩                                                                                                    我这一车东西折算到马背上多种3(阻力多大)

4.选择电机与验算(根据选择好的在验算 以选好电机参数计算)                                                            选了一条先试试是否合适(论证一下)

 选大了浪费钱有浪费电,选小了有带不动                                                                                             马选大了,太贵  太小拉不动

不知道这样说是否你们能明白

网友I:
用扭矩测功器测出来,就知道负载扭矩是多大的了

网友G:
可以让厂家帮你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