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布置的作业-交、直流电压继电器误接有何后果?

楼主(2005-10-02):
直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交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么现象? 交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直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么现象? 关键是为什么?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老大要是你老这么问你就 要他自己去试一试好拉呵呵呵呵

网友B:
直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线圈只存在阻抗. 交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线圈存在阻抗和感抗. 不能混用.

网友C:
大不了烧毁,

网友D:
可以啊 AC的可以用在DC中 可以节约电

网友E:
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上面,唯一的一个后果是:大电流烧毁!

网友B:
直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交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么现象? 不能 电抗太大 有可能不能正常吸合 交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直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 不能 电抗太小 有可能烧毁线圈

网友F: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G:
我明白了。你们老师不知道答案啊。你让他给你机会实验啊 ,你们就全知道啦。 实验来检验整理啊。

网友H:
同意大家是朋友的观点!!

网友I:
直流的线圈通上交流电,不动作 交流的通上直流电,没试过

网友J:
凯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6 16:33:00    直流的线圈通上交流电,不动作   交流的通上直流电,没试过 和我的想法一样

网友K:
我想 直流的继电器接入交流电路中 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容易损坏 因为 直流的只存在 电阻 交流电是正余弦的形式变化 低于某一值时不能工作 高时也不稳定 交流我想不太懂 不好意思

网友L:
大家是朋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3 19:12:00    直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交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么现象?   不能 电抗太大 有可能不能正常吸合   交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直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吗?为什么?会产生什   不能 电抗太小 有可能烧毁线圈

楼主(2005-11-09):
回去把你们老师抽一顿!我发现现在老师们尽爱问些无聊的问题!

网友M:
交流电路,接入直流继电器,
疯狂动作。(某工程的错误安装事例),WHY?,没有深入分析。

网友N:
同意大家是朋友的观点。

网友O:
控制上最忌讳的就是连交流直流或者是正负都接错的事情发生

网友P:
直流加在交流应该可以,但是交流加在直流上就很危险了,以为交流的有一个短路环,是防止抖动的

网友Q:
没考虑过,一般交流的没直流的好.

网友R:
直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交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能正常工作,介入交流电,有电阻和感抗两部分,因此不会少线圈;交流220V的电压继电器误接于直流220V的控制电路上不能能正常工作,会烧线圈

楼主:
直流的线圈通上交流电,不动作交流的通上直流电,看见冒烟了~~~~~~

网友S:
直流的线圈通上交流电 由于工作电流不够 没有足够的磁场吸力所以不工作 交流的通上直流电  工作电流过大 导致烧毁

网友T(2005-12-26):
直流线圈通交流电,继电器反复快速吸/放.

网友U:
我接错过,直流电磁阀接了交流220V,结果是电磁阀烧了,最好不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网友V:
楼主要小心哦.
这个以前也是我们的作业,后来期末考试考了,
要背!!!!!

网友W:
学校就教没用的,教些实际的吧,
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网友X:
我觉得交流的接直流肯定会烧毁。直流接的接交流会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