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系统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5-10-02):
各位仁兄:在下刚接手了一个改造项目,是印刷机械行业的设备,该设备原采用台达伺服,每小时启停4000-5000次,每次运行150mm左右。原设备印刷精度不好,有重影。我这里有两个问题请高手帮助解答:1、如此高频率的启停,国内外的那种品牌在这方面比较好?2、伺服电机的选型要考虑负载惯量问题,这方面如何计算?  请多指教!!

网友A:
一秒起停不到两次,对伺服而言,启停频率不算很高。 每次运行150mm是什么概念?对电机而言是多少角度?或者说,电机一圈是多少毫米?

楼主:
感谢刘版主这么快就回复了,卷取轮外直径211毫米,也就是每次转不到90度。

网友A:
在两次启停之间,有没有规定的时间间隔?在运动中还有什么其它要求?如果没有,考虑到伺服整定时间,就算每次转90度用0.5秒好了,平均速度只有30转,加速度也不是很大(如果有其它要求,另议)。选择伺服电机,基本上只要看负载惯量就可以了。

楼主:
原设备伺服电机的每个起停周期0.28S左右,对伺服系统没有其他要求。能具体谈谈负载惯量方面的知识吗?或者能推荐点资料也行。多谢了!!

网友B:
惯量计算要看您具体机械结构,其实,物理书上都有,或者将你的具体结构E-MAIL给我,我帮您计算。

楼主:
多谢了,我其实主要想了解--知道负载惯量后怎样选伺服电机。

网友C:
在印刷机械中,不能仅仅根据转动惯量来选择电机,因为在一般印刷机械中,至少有6个工位,多得可能有12个,因此,需要根据工作中的最大张力,包括机械摩擦和牵引力。而转动惯量一般伺服电机可以带动5-10倍,这个参数在这里不是最主要的。

楼主:
我所接手的是标签印刷机,三色套印,原设备采用台达伺服和国产行星减速机,但有重影。

网友C:
有重影是有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时间较长以后,传动机构的传动间隙增大。二,电网电压或者负载的变化,甚至干扰的存在,导致速度不稳,在这加减速一个过程中,传动间隙的存在就会产生重影。

楼主:
“转动惯量伺服电机可以带动5-10倍”可以解释的更详细吗?先谢谢了!!

网友D:
依你提到關鍵不在伺服 在控制器  我做過送料300mm 120pcs/mim 精度<0.05mm
編碼器解析度也很重要 你沒提到

网友E:
我刚刚设计了一个伺服系统,大概0.3s走150mm的行程

网友D:
to:樓上
高速高精是運動控制最高的難度 我做過 行程100mm 200pcs/min 精度<0.05mm 這是我在印刷機的極限
樓主問題不在速度 是精度
一般在印刷機的行業多用DD馬達他是高扭力高解析度 但他的速度在此行業夠用 若用在鋼板裁切DD速度就不夠 若你有能力做 有家公司約有20個員工 一年可創5億的銷售 這個生意會做不完

网友F(2005-11-10):
难度不高

网友G:
to楼主:
   辊筒的转动惯量为MR*R/2,其中M为辊筒的质量,R为辊筒的半径。其实做不干胶商标印刷机的传动,不光是在于你的电机选型是否正确,还在于你的运动曲线做得是否合理,因为做套印实际上电机走的是多段速。

楼主:
TO 许泽爽
  多谢指点!套印时是不是伺服放大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按我的理解,第一次印时应是位置控制模式,两种模式如何方便的切换?

网友G:
to泳子:
     伺服放大器一直工作在位置模式。譬如说,你要印刷的商标是150mm,那你就先高速走140mm,然后再低速去走剩下的距离(假设设定为20mm)。在低速的时候,去扫描MARK点,碰到MARK的上升沿后走一个定长停下来,这个长度需要调节(在触摸屏上设定),调节
到套准为止。要注意的是mark点必须接在高速触发点上,不能用普通输入。如还有疑问,请致电:13392714052。许泽爽

网友A:
采用高、低速的方式。确实是可以比较大的提高精度,不过,个人建议不要让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而是对其进行闭环控制,否则,驱动器上的位置误差都会体现在套色误差上,另外,加减速的过程是否会打滑,也是很影响精度的。

网友H:
单电机传动的套色,就是对版幅的闭环位置控制,传动引起的有重影其一伺服计算的走料长度有不对,其二传动有间隙,传动比一定为偶数;皮带有疲劳,最好伺服直带印刷版辊;

楼主:
TO 刘岩利:
 版主你好,你所说的闭环控制,我理解是电机与定位模块组成闭环,但在实际项目中处于成本的考虑,有时不用定位模块,直接用PLC或脉冲发生板发出一定数目的脉冲,伺服放大器与电机构成闭环进行控制。“驱动器的位置误差”我不太明白,驱动器不就是放大脉冲功率、残留脉冲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进行比较进行闭环控制吗?

网友G:
当然驱动器采用速度模式,位置闭环在控制器里做更好,但一般的PLC都没有位置控制的功能(发模拟量,收编码器脉冲),只能用特殊功能模块或运动控制器,这样成本就要提高了。用台达伺服的人可能用不起这些东东。

网友A:
“驱动器不就是放大脉冲功率、残留脉冲与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进行比较进行闭环控制吗?”
建议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9999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