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行接法和三角行接法

楼主(2005-10-02):
请问 有很多设备有星行接法和三角行接法具体有什么不一样,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A:
首先,有错别字。其次,几乎任何一本电工技术类书籍上都有准确答案。这就是只有我给你回复的原因。

网友B:
星形,是属于三相四线制接法,含有中线 三角形,直接接在三相线上,没有中线

网友C:
两者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不一样,

网友D:
星型的线电压和相电压不相等,而角型的是相等的,同时在设备(同意设备不同的工作形式)工作时星型的工作电流要大

网友E(2006-05-01):
星型每相绕组承受220V的电压.三角型每相绕组承受380V的电压.所以星型接法比三角型接法运行电流要小,但转矩也小.

网友F:
lxh_kill的回答经典,风格我喜欢。呵呵

网友G:
这方面的讲解确实很多,你还是自己查一下吧,那样能加深理解,在网上也讲不清

网友H:
几乎任何一本电工技术类书籍上都有准确答案

网友I(2006-06-19):
一般来说,在三相之间形成每相相差120度的夹角,因为在电流与电压的函数是正切函数,但最近看到改三角形接法为延边三角形接法,是毕,原来每相相差120度的角度会发生变法,并每相之间的角度不一致,是问,那线电压改如何计算?取哪一个角度作为标准?

网友J:
朋友,有空要多看看专业书,我可是有空就要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