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

楼主(2005-10-02):
各位大侠 请问手电钻是属于什么样的直流电机.它的调速是怎么样控制的呢 (有快挡 慢挡)

网友A:
我也經常用雖然沒有拆過,好像是改變電阻打小

网友B:
手电钻不是直流电机 而是交流串激电机

网友C:
个人观点.没有拆开看. (有快挡 慢挡)是串二极管. 无级调速的是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

网友D:
手电钻通常就是指12-18v的直流电钻

网友A:
我更正一下,手電鑽調速是通過內部齒輪

网友E:
手枪转是通过可控硅调速

网友F:
手电钻应该是单相交流串激式电机

网友G(2005-11-08):
串激式电机,交直流都可

网友H:
通常指6MM的电钻,交直流均可。

网友D(2005-12-08):
我检验过电钻,电钻有3种调速方法,首先是齿轮调速,每个电钻都有的;其次开关调速,实质应该是滑动电阻调速,这个基本每个电钻都有;高档点的有可控硅调速。
有的还可以实现力矩可调,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手電鑽(14.4V)是通過行星齒輪調速,我看過.

网友I:
用齿轮是怎么实现调速的呢

网友J(2006-11-02):
交直流两用的吧!!!

网友K:
 手电钻应该是单相交流串激式电机,
(有快挡 慢挡)是串二极管.

网友L(2007-03-20):
常见的手电钻是串激式电机,交直流两用的.所以是不能用串二极管的方法调速的.一般使用晶闸管无极调速或分档调速,线路原理与调光台灯相同.

网友M:
交直流两用串激式电机,一般使用可控硅调速.

网友N:
是交流串励电机,电源先进一侧定子绕组,再经碳刷接到转子上,后回到另一侧定子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