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为什么我的漏电保护会跳啊??

楼主(2005-10-02):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故障~~~~电源进线是经过漏电保护环的~~里面是3根相线和一零线~~可是我的设备是3相4线制的而且是直接进设备里面的3个变压器(380变220和120)~~~可是我一上电~漏电保护就跳~因为变压器出来的一跟线是和地线并的~~我拿掉地线后不跳了但是漏电保护有警告灯在跳!!其他2台拿掉地线也跳~~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这是为什么啊~~怎么会这样的啊???是不是我要用3极的漏保不能用4极的啊??

楼主:
我要声明一下我那些3相5线制的设备上电后我的漏电保护开关没跳!!

网友A:
漏电保护有警告灯是什么意思?请解释一下. 4极的须5线.3极4线.零地漏电也动作.3极的不能用单相.

楼主:
所以我打算把3相4线的饶过漏电保护~~~其他没办法了~~警告灯亮是因为还没跳但是有发现有问题!!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警告灯接在哪里.?

网友B:
电源进线是经过漏电保护环3根相线和一零线就不能保护接零,接零就会跳

楼主:
我零是没接(因为那设备不需要零)~~~~地线也没接~~可是还是跳~~!!!我的警告灯就在漏电保护器上的!! 我想问一下3极的是不是用在3相4线上的~~而4极的是不是用在3相5线上的!! 请赐教

网友A:
三个变压器.一个一个接入试一下.我怀疑有的变压器漏电.

楼主:
我现在跳过了漏电保护~~我想变压器不会有漏电的~~因为3台设备同时都不行~~~而且其中一台是新的~~~刚从日本来!!不过我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选择正确.漏电保护一般不提倡接在变压器前面(功率大的).易误动作.不过你应该试一下.大家可能不了解漏电开关的准确用途.我见过的第一个漏电开关的电路图是日本的(20年前很复杂.现在的简单多了.) 试 试吧.

网友C:
你在上面提到设备是三相四线的,但没有却定漏电是几相几线.能不能画一下接线图.

网友D:
漏保输出的零线不能和接地pe线相连,相线的回路即零线也不能和接地相连,否则肯定要跳.向你三台变压器都拿掉还会跳,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和接地线相连的,否则你的漏保有问题!

网友A:
漏电保护的原理是检测到出入的电流差大于规定值就跳闸保护.明白原理.剩下的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