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

楼主(2005-10-02):
各位好,鉴于原三菱技术交流平台过于冗长,特设此分号,还请各位继续支持。 RS-485标准 RS-485标准实际上是RS-422标准的改进增强版本,该标准兼容了RS-422。RS-485不仅传输距离远(可达1.2KM),通信可靠,而且使用单一+5V或+3V电源,逻辑电平与TTL兼容,此外对传输介质物理层没有任何严格要求,只需将普通双绞线捆绑在一起即可简便地组成网络,这也是RS-485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除点对点与广播通讯方式外,RS-485还具有多点通讯方式。在多点系统中节点数可达32个,后期推出的版本则多达64/128/256个节点,不论是点对点,还是多点系统都有半双工和全双工之分。RS-485标准器件的传输速率目前有32Mb/s\20Mb/s\12Mb/s\10Mb/s\2.5Mb/s和数百Kb/s等各种规格,因工业环境较为恶劣,干扰多,为了保证通讯的可靠性,多采用比较低的速率,另外就是,传输速率随着传输距离的加长应当适当减少。

楼主:
RS-485的接地与匹配 接地 由于RS-485采用差分平衡方式传送数据,对共模信号有极好的抑制能力,从理论上讲,A,B两条线对地是完全对称的,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当传输速率不高或传输距离不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用地线,只用一对普通的双绞多芯铜线就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在较恶劣的工业环境下,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屏蔽线作为地线,其一端应当可靠接地,另一端悬空,这就是所谓的单端接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两端接地时,当两端的接地电阻不同时,产生地电位差,形成接地电流。从而更好地防止接地电流引起的干扰。 另一种方法是将屏蔽线的两端不直接接地,而是分别通过一个约100欧/1W的限流电阻接到各自的机壳上,这样也可以抑制地电流引起的干扰。 终端匹配 从理论上讲,终端匹配的电阻值应等于电缆线的特性阻抗,才能更好的抑制终端反射的发生。实际应用中,在通讯速率不高的场合,有时接入终端电阻反而降低了通信的可靠性,这是因为电阻的接入加大了驱动器的负载,使信号幅度明显下降。而当通讯速率很高时,就应该接入终端电阻,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阻值呢?在网络接好线的情况下,令主站以实际使用波特率连续发送数据55H,这时在通讯线路上将产生方波,在接收端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调整终端电阻得到幅值电压不少于200mV的最佳波形,这时就是理想的终端电阻值。当幅值太低时,即使有很好的波形,也不一定有好的接收效果,这时就要降低速率或更换比较好的电缆线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在使用三菱的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组成N:N网,并联运行网,以及与上位机进行无协议通讯时,多数采用RS-485组网。其具体的方法本人会陆续加以说明,还请各位多多支持。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和三菱E500系列变频器的RS-485控制,可以参看以下网站: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5

楼主:
建议工控网加大图片传输容量,只有50K太小,想传个地址表都传不上来

网友A:
换汤不换药,呵呵!这个方便点,不用翻页了。你换到哪里我都能把你挖出来,哈哈!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顶一下

楼主:
联科:    keyi:请教FX2的编程和现在的FX系列有何不同?   能否提供编程手册? keyi科一:      同一个系列只是有一些功能指令的用法不同,再就是FX2有很多功能指令是不支持的。你可以买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周恩涛主编的《可编程控制器原理及其在液压系统中的应用》,里面就是以FX2为说明对象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千年老狐狸在 2005-9-15 9:22:00 发表的内容:   在GPP编程软件中PLC写入对话框中有一览程序MAIN。请问MAIN是甚摸意思?谢谢。 -------------------------------------------------------------------------------------------- MAIN是主程序的意思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bras在 2005-9-15 17:02:00 发表的内容:   PLC的输入输出有直接方式和刷新方式两种控制方式!
  请问三菱的产品中那些是直接方式的?那些是刷新方式的… -------------------------------------------------------------------------------------------- 三菱只有少数高速指令是直接输出的,如HSDR,HSCS,HSZ,PLSY,PLSV,PLSR等

网友B:
我给你顶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TOM_SERVO在 2005-10-7 19:2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搂主有FX2N-10GM和FX2N-20GM的硬件/编程手册吗?能发给我吗?duanhongaq@163.com -------------------------------------------------------------------------------------------- TANMAC: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0-7 21:26:00    大哥:    请问FX-1S的内置电位器(D8030.D8031)的时间是怎么减的?原来的时间是225,我要用的是5-15之间,请问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减?    谢谢!   下面引用由keyi科一在 2005-10-7 22:10:00 发表的内容:   tom-servo,加我QQ,邮箱放不下的。
  TANMAC,你可以调节啊,如果固定是5-15之间,你可以把D8030,D8031内的… --------------------------------------------------------------------------------------------

网友C: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楼主:
大家说一下,做三菱N:N网有什么好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

网友D(2005-11-17):
今天才找到"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顶......

网友D:
今天才找到"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之二"......顶......                                                  是放在" PLC论坛 "大标题下的, 不是在"Mitsubishi"小标题下.

网友E:
靠,科一,又开店啦?来捧个场!("流浪汉"已经被别人抢先注册,就写"FX流浪汉"吧,支持科一的三菱平台!)

楼主:
谢谢,以后关于通讯的问题还得你帮忙多回,你比较专精。

网友E:
我曾经用FX1N/2N做过与控制仪表的485通讯,希望在这里能够与高手们一起探讨,共同进步.希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前辈和需要帮助的朋友积极参与!

网友F:
科一,我想问一问高速计数器HSCS,HSCR,还有PLCY这几个指令,我用来控制步进电机时都用不好,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G:
欢迎加入工控uc号5025438

网友G:
大家加入这个号就可以像进去即时交流了,不行发贴,这个是新浪的uc 团体号

网友E:
游忠:你用三菱做步进控制?我感觉是没问题的.我以前用过台湾永宏的PLC控制3个步进,用LG的PLC控制步进,用OMRON的PLC控制步进,使用效果都可以的(我的是位置控制,速度比较慢),对三菱,我还没控制过步进,但三菱的通讯我用的稍多点.仔细看一下指令手册,只要掌握了指令的应用,你就做好了.

网友F:
流浪汉,你也许说的不错,我从手册上分析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确实是不错,可是我实际上应用时就达不到效果,可能是我不能灵活应用,请问各位有没有实例讲解一下。

网友H:
支持!你告诉我的方法我还没来的及试.谢谢!

楼主:
游忠,把你具体的情况说一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F:
科一,是这样的以前我是用直流调速电机,现在我想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来取代直流电机,我用PLSY来驱动Y0来发脉冲,并用HSCS和HSCR来控制移动距离,可是我设计好程序后在电脑上模拟不到,上机也不行,请问我是不是用错了方法

楼主:
高速指令是没办法仿真的,你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再就是你只要改变PLSY的脉冲数就能改变移动距离了,可以构成一个开环步进系统.而不需要高速比较.

网友I:
[/b]我想在PLC和变频器之间用通讯方式进行操作,请问各位我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谢谢!!

网友I:
请问各位在计算恒张力卷绕方面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I:
有关通讯方面的资料在哪可以找得到?请赐教!

网友I:
科一,请问一下在做通讯时在PLC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还有就有在GPPW编程软件下好像找不到参数范围设置的对话框

网友J:
请赐教! 有关通讯方面的资料,在哪可以找得到?谢谢~

网友F:
高速指令是没办法仿真的,你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再就是你只要改变PLSY的脉冲数就能改变移动距离了,可以构成一个开环步进系统.而不需要高速比较.
科一,你说的没有错,我现在用开环是可以工作的,但是我需要高速比较,进行分段找快速和慢速才能达到工艺要求。

网友A:
我靠!真难找,终于找到了.

网友K:
TO游忠:
我用FX1S、FX1N做过步进电机控制。而且都已经成功。
我认为,如果用PLSY指令单独输出脉冲还可以,要想做到精确的位置控制,最好还是用FX的定位指令:FNC158 DRVI 相对位置控制、FNC159 DRVA绝对位置控制。
如DVRA D0  D1  Y0   Y4
D0脉冲数、   D1  脉冲频率、Y0脉冲、Y4方向。
对电机行程做分段处理。

网友F:
亡魂幽歌:多谢,我明天就在改过来上机用下,不过我是用FX2N的PLC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当然还更好的办法也请大家交流,作为一个交流平台,以后我会多上来和大家沟通

网友L:
请教各位!我想用计算机编程来控制FX系列PLC的输出如何实现?

楼主:
游忠,DRVI和DRVA是FX1S/1N的专用指令,2N好像是不支持的。你要加减速可以用PLSR。你如果分段走,只要在脉冲输出完后用M8029重新触发再次执行,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你用PLC直接控制步进,我想你的要求或者工艺就应该不是很复杂,只要程序处理得好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一路风行,我在三楼有贴了一个网址,上面有PLC控制变频器的程序实例,而在该网站的首页能找到你想要的资料,你只要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

楼主:
一路走来,你可以用VB在上位电脑做个界面,但是你要控制PLC还需了解PLC的内部地址分配,你可以加我QQ,我给你传地址表,我本来想放到工控的资料库的,可我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我的QQ是396637392

网友I:
请教一下三楼怎么上?

网友H:
 科一同志:多谢了!很好.通讯正常!

楼主:
一路风行,第一个贴子是楼顶,第二个贴子是一楼,第三个贴是二楼,依此类推。三楼就是这个贴子里的第四个回贴。

网友M:
宣传帖标题: 给大家推荐一个学术交流、文献互助、资源共享的学术资源网站!

宣传帖内容:

博研联盟是一个学术交流、文献互助、资源共享的学术资源网站,主要面向广大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研人员! 在这里,您可以发表学术高见,展开学术讨论,扩大交流,开拓视野。在这里,您可以得到文献、电子书籍、标准专利的互助。

博研联盟地址:http://www.bylm.net/forum
博研联盟真诚欢迎您的到来

网友N:
请教一下距阵输入指令MTR,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O:
1、兼容了RS-422?
422是全双工,R85是半双工,422两两短接可以做485。
2、而且使用单一+5V或+3V电源,逻辑电平与TTL兼容?
485是差分5V通信,+3V供电只是器件内做了个自举电路把电压扩宽了,不是标准里的。逻辑电平与TTL兼容?没这回事,如果说485芯片的接口可以兼容TTL还有可能,不是说总线电平可以兼容TTL。
3、此外对传输介质物理层没有任何严格要求?
485要求是双绞线,而且根据不同的速率要求完全不同,PROFIBUS的1.2M~12M左右的波特率,如果不用双绞屏蔽线或不带终端匹配电阻的话10米都搞不定。
4、除点对点与广播通讯方式外,RS-485还具有多点通讯方式?
广播只有在多点通信才能支持。485本来定义目的是一主多从的通信,当然如果要实现多主从必需采用软件令牌环协议,如PROFIBUS协议。
5、在多点系统中节点数可达32个,后期推出的版本则多达64/128/256个节点?
其实站地址数与485根本无关,你完全可以定义一个65535个地址的485网络。
最后,RS485只是一种物理层协议,您这里讲的许多都是数据链路层的东东,这一部分通常都是由上层协议决定的。
物理层只定义了电平、接口、上升速度、编码方式(485是不归零编码)等。大家平常很容易将上面的数据链路层的协议与物理层的混在一块。

还是多点系统都有半双工和全双工之分?
RS-485标准器件的传输速率目前32Mb/s\20Mb/s\12Mb/s\10Mb/s\2.5Mb/s和数百Kb/s等各种规格?

网友P:
ld x2   out c235 k8000   ld m23   dhscs D10 c235 m0   dhscs D11 c235 m1   ld m24   dhscs D12 c235 m2   dhscs D13 c235 m3 再在人机里修改这几个D的值就可以了。
dhscs这是个啥东东??没见过,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N:
高速计数的。

楼主:
就是这里的第4个回贴

网友Q:
求:三菱机操作手册,谢!

楼主:
AC米兰,你的贴我帮你回了,你去看一下。

楼主:
DHSCS是32位高速比较置位指令,是HSCS(FNC53)的32位指令方式。

楼主:
 王晟磊,请继续。

网友R:
请问,[BSFL L10081 K2]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说是三菱的指令就是L10081,L10082左移一位,也就是原L10081的状态移到L10082,原L10082的状态移到L10083。只是不知你的是什么PLC。

网友L:
TO:keyi科一
谢谢你!可我的电脑被网管设限了,不能上QQ!能不能把地址表发到我的邮箱:fileswap@126.com。谢谢!

楼主:
一路风行,就是这里的第四个贴。

楼主:
王晟磊,我这里是针对一些电子器件来说的,在多点系统中,外挂点数如果不加中继站的话,是会受到器件驱动功率影响的,如MAX481,MAX483,MAX485就只能驱动32个节点,而MAX487就能驱动128个节点,以上各器件都是半双工方式的,全双工的有MAX488、489、490、491等,而其中MAX488、490是只能点对点,也就是说只能驱动一个节点的,MAX489、491则可以驱动32个节点。

楼主:
当采用全双工芯片如MAX489,可以认为是兼容RS422的。
在网络中的信号是差分信号是没错,但当器件接收到数据时是通过改变RO脚的逻辑电平来表示接收到的信号状态的,而发送信号也是加在DI脚上,通过器件内部的转换电路转换为差分信号再发送的,这两个信号都是TTL标准逻辑。

楼主:
至于你的第四个问题,我在RS485的接地和匹配一节中已经提过了,在这里也不必再述。

网友S:
我用网络控制系列、须要到那里可以找到、麻烦知道的人说一声啊!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T:
請教下次各路高手,用vb上位計算機編寫的界面如何与三菱FX和A系列進行互相通訊?

网友U:
科一,你好,你说的很好,可以讲一些关于伺服的知识吗?初级的就可以

楼主:
你继续关注下去就行了,会讲的.

网友V:
有人在线吗,本人以前用的是松下的,现在想请教一下有关三菱M8029动作的问题!

楼主:
那是特殊功能完成标致位。

网友V:
是脉冲发送完后,结束标志,但我不明白是否只动作一个周期!

网友T:
    科一 ,你好﹐可以講一下三菱fx-plc與用vb編的界面互相通訊的知識嗎﹖

网友W:
找到了,谢谢科一给大家这么好的交流机会!

网友X:
菜鸟学习的园地!好地方啊!顶一下!

网友N:
请教一下:
PLC是FX2N-64MR的。在设备上运行正常。上传程序一共4731步。存在如下错误:
4886步  指令代码错误
4732步  梯形图生成错误
4378步  梯形图过大
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Y:
哦是吗年

楼主:
ac 米兰,你是说你上传了4731步,结果查到更大的步数的程序有问题?还是你用的不是全部下载,而是部分下载.

网友N:
我没下载呀。从PLC上传出来就4731步。最后一步是END指令。上传的程序不全。不能吧?

楼主:
不会上传不全,不过有些时候,原来是用手编编程的,后来做了修改,程序缩短了,END指令后的程序因为对程序执行没有影响,就没有删除,在你上传的时候全部读入到电脑里,编程软件在校验程序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Z:
这么简单的东西

网友AA:
谢谢科一给大家这么好的交流机会!在此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在此觉实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AB:
请教各位:SFTL指令怎么解析

楼主:
 wangjiabin,用三菱的专用协议,你只要设置好通讯格式就行了。如BR读位状态,WR读字状态等指令。

楼主:
小跳,位左移就是以将S指定的位元件以N2为批次数量,在N1指定的范围内的D位元件内从低位往高位移动。

网友AC:
请教科一:三菱FX2N机型,编程:用到时间继电器T在计时开始后各时间点分别驱动几个继电器输出.请教程序该怎么编写.

楼主:
ld x0
or m0
ani t0
out m0
out t0 k1000
ld m8000
cmp t0 k100 m0
cmp t0 k300 m3
cmp t0 k500 m6
cmp t0 k750 m9
ld m1
out y0
ld m4
out y2
ld m7
out y3
ld m10
or y4
ani x1
out y4
end
以上程序Y0在X0闭合10S后接通0。1秒,Y2、Y3则分别于30S、50S时闭合0。1S,T0延时75S后,触发Y4输出。
还有其它多种方式,你可以自己编一个试试,不必老是问人要程序。自己活用指令才能有提高。

楼主:
要找到自己的方法,生搬硬套是不会有提高的。问我要程序我可能会给,但是我看不起问别人要程序的人。

网友AD:
PLC可以修复吗?
可以进一步聊吗?

楼主:
可以修
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解决事情的方法,比如说一个小孩想要一个玩具,有的父母会选择买一个给他,有些会自己做一个给他,有些会买回零件来让孩子自己做,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孩子有了玩具。只是过程不同,你不必去找和别人一样的过程,你只要找出你自己认为好的方法就行了。

楼主:
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我向来认为,做事没有固有的方式,只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拿出最佳的解决方法就是了。最简单直接的,往往就是最好的。比如说编程,你可以先选好硬件,再来组织程序,也可以先编程,再根据程序来决定外部线路,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想要的功能。

楼主:
我编程一般是先分配好I/O,做好外部线路,再来编程。利用程序的多样性来配合硬件,因为线路一旦定型,要再改就是一件麻烦的事,而PLC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不改动外部的情况下,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AE:
 我幫你頂一下

网友AF:
大家好,科一大哥好,
我是新人,希望各位能多指教

网友AF:
俺系菜鸟,对三菱的PLC稍有了解
基本上没有独立实际操作过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俺从一台FX64位机上想把程序下载下来,但出现什么通讯错误
用的软件是最古老的SWOPC-FXGP/WIN-C
从笔记本的UCB口用一根USB1、1 TO RS-232的线再接三菱的PLC的数据线,端口设置从COM1改到COM4,试过多次都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和科一大哥指导

楼主:
转换器的问题

网友AF:
是USB1、1 TO RS-232的问题吗?
下载的时候PLC是不是要打到RUN状态?

道。。。

网友:
科一大哥你好,请问A系列的锁存继电器L与FX2N的辅助继电器M(停电保持)的功能是一样的吗? 有何不同之处.谢谢!

楼主:
江洲,应该是这个问题,下载程序时PLC应该STOP,如果不是STOP电脑会提示。

楼主:
 小李飞刀,L是电池保持的软元件,与FX的停电保持继电器大致相同。

网友AG:
科一老师:F1程序转换成FX2N程序该怎样转?

        0    LD       M71
?       1    OUT      F671
                      K0
?       3    OUT      F672
                      K2
?       5    OUT      F673
                      K700
?       7    OUT      F670
                      K38

       80    LD       T451
       81    ANI      M106
?      82    OUT      F671
                      K701
?      84    OUT      F670
                      K61
       86    LD       Y435
       87    ANI      M106
?      88    OUT      F671
                      K500
?      93    OUT      F672
                      K0
?      95    OUT      F673
                      K7
?      97    OUT      F674
                      K700
?      99    OUT      F670
                      K34
?     101    OUT      F671
                      K700
?     103    OUT      F672
                      K701
?     105    OUT      F670
                      K45

      112    LD       M106
?     113    OUT      F671
                      K0
?     115    OUT      F672
                      K2
?     117    OUT      F673
                      K700
?     119    OUT      F670
                      K38
???的程序=>FX2N程序该是什么?

网友AH:
大家好!!请问哪有物廉价美的SC-09卖

楼主:
icontrol,我有,0758-3287048

楼主:
F670好像只有K1**,没有K**的值吧。

楼主:
搞错了,有。
F670 K38是BCD传送
F670 K61是三位BCD加一运算
F670 K34是M、S中的BCD码加个偏移值后传送
F670 K45是比较

楼主:
0-7\113-119步相当于
LD M8002
MOV K0 D0
MOV K0 D1

楼主:
82-84相当于INC D1

楼主:
101-105相当于CMP D0 D1……

网友AI:
有关三菱PLC的  FX系列

网友AI:
有关三菱PLC

网友N:
请有些人少发点废话。说了4遍也没说问题。请教一下关于FX 的步进继电器。和M 继电器有和区别。

网友AJ:
这个通告使更多的有骨气的中国人知道。那些对不愿意买国货,对日货有感情的人,也强烈要求你们能有所收敛,配合抵日联盟 一起抵制日货。

  以现在的现实情况,要求所有人都彻底的抵制日货,恐怕难以实现。但是,在一个阶段的时间里,所有的中国人完完全全 、彻彻底底抵制日货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就行动起来,告知我们身边更多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集合全世界中国人的力量 ,给丑陋的日本狠狠第一击。

  如果抵制日货一场战争,那么5月份是一个战役。只要行动我们就会取胜。

  日本松下有一位高官说过:即使我们不去拜靖国神社,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不管我们再怎样的去拜靖国神社,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 一句让中国人从头凉到脚的话。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5元钱,让日自卫队多造10颗子弹,多印8页反华教科书。

  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橱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

  请传给20个人,支持中国,抵制日货,就算没有回报,这也是你的义务!

  是中国人的请把这个消息传下去,谢谢!

楼主:
geishui,反日货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是中国人你就用你的真名在这里好好的讲,不用改成bsssgei。

网友E:
科一,下边是什么型号的PLC的指令呀?
F670 K38是BCD传送
F670 K61是三位BCD加一运算
F670 K34是M、S中的BCD码加个偏移值后传送
F670 K45是比较

网友E:
F1程序转换成FX2N程序该怎样转?
F1这么麻烦呀??早该淘汰啦

楼主:
这是F1的应用指令格式,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AG:
科一老师,太感谢了!!!

网友AG:
科一老师:不懂再问,此F1程序该怎样转?

       86    LD       Y435
       87    ANI      M106
?      88    OUT      F671
                      K500
?      93    OUT      F672
                      K0
?      95    OUT      F673
                      K7
?      97    OUT      F674
                      K700
?      99    OUT      F670
                      K34

      230    LDI      M133
      231    ANI      M201
      232    ANI      M202
      233    ANI      M203
      234    ANI      M204
      235    ANI      M205
      236    ANI      M206
      237    ANI      M207
      238    ANI      M210
      239    ANI      M211
      240    ANI      M212
      241    ANI      M213
      242    ANI      M214
      243    ANI      M215
      244    ANI      M216
      245    ANI      M217
      246    OUT      M200
      247    LD       M144
?     248    SFT      M200
      249    LD       M133
?     250    RST      M200

网友AA:
Keyi科一朋友有收到我的邮件吗,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一看程序应该错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K:
社会发展了,我们的收入却相对落后了,对于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并不轻松。买房、结婚、育子……,没有了钱,我们寸步难行,可我们其中超过50%的人的月收入不足2000元。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的“钱图”在何妨?拥有第二职业,是我们的权宜之计。
   上网工作、聊天、看新闻、查资料,也不担搁挣钱。如若不信,你可以试一试?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10于2004年10月8日报道过。
   我刚参加工作4年,机关公务员,工资水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一个月的收入买不到现房子0.7平米。为了买房,我开始“不务正业”——寻找第二职业。于是,我开始去麦当劳打短工、为中介公司发宣传单、去广告做文书……,两个月下来,钱没挣着多少,还落下了腰痛病,本职工作也做得不理想。有一天,我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他正在网上赚钱,当初他老婆没工作在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拿到了第一张支票,是美元的,1000美元!现在下线已经有200多人,平均两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拿到这个数,所以如果有兴趣不妨试试,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是骗子,就不要看下去了,浪费你的时间!

我用cashspace的感受
    使用一段时间,我个人感受就是这个软件在你平时真正用电脑时候才有用,正式计时。例如上qq,看网页,玩qq game时候挂着不错,但是有一点提出,当你离开时候,电脑鼠标没人点击时候,大约过几分钟软件会自动停止计时,不像其他人夸大其功能,即有事走开、睡觉一样能挂,其实睡觉时候是挂不了滴,(用其他工具挂除外,我不知道也不会用,用了被公司知道会被注销帐号);其次,就是建议每挂1、2小时就关闭一下好让数据上传,然后再重新挂,免得如果死机或者停电、重启之类的导致白白浪费了点数。
以下内容为转述:
现在,我们向您介绍CashSpace公司:
    CashSpace公司位于美国加州圣约瑟,自1998年成立,是全球目前实力最雄厚的网络广告商之一,信誉记录优异。以互联网为载体,为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知名企业、品牌,通过世界各地的会员发布广告。并按规则向会员支付报酬。CashSpace公司于2004年9月13日获准进入中国大陆互联网系统,于2004年9月20日正式启动。并于2004年10月8日应邀座客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10,向中国大陆公民介绍业务运作模式。
【现在,我向您介绍您的兼职计划:
该计划叫“兼职看广告”,这种方式在国外叫“广告商买单”。
您以后获得的报酬是由CashSpace公司支付的,而CashSpace公司收入来源是由企业根据广告的点击率支付给CashSpace公司的。
CashSpace公司的计费机制采取每上线1小时即可获得1美元的酬劳,一个小时大概升60点(网络速度不同有变化) ,60点计为1美元。到了24000点数时,CashSpace公司就会向您登记的地址里快递来400 美元的支票。您去中国银行兑现就可以了。
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操作,不影响您浏览网页其它操作。换句话说,就算您不发展下级会员,自己单打独斗每天上线三小时,一个月收入大概会有90美元(合计人民币750元)。当然,如果您是精力旺盛的人,要一个月收入上万块真的不是难事!您需要发展您的下级会员。
您只须打开一个广告窗口(大概占整个屏幕的十分之一大小吧),您就可以放心的去做自己的事
了。
您下载的软件是CashSpace公司提供的,对您的电脑没有任何危害,请放心使用。

最好能够先到雅虎或者hotmail注册一个免费邮箱!

【【好,如果您现在决定成为我们的会员,请细心阅读下面的内容并按步骤进行。(必须以英文填写,我们将为您提供全程中文指导)
【会员注册网址】
注册网址:http://www.cashspace.com/signup.asp?refID=cjshn

1小时=1美金,不用点击,在线就挣钱!上网一小时赚一元美金【附英文对照表】
会看广告就能赚钱,这种方式在国外叫广告商买单.

[推荐]一小时赚一元美金,和在麦当劳打工的报酬差不多.不用点offer..保证每月有钱领
**** 本人累计点。 1个小时大约 1.0美金 = 人民币8.1元
**** 推荐人累计点。(1次 0.1美金 / (2-7次) 0.05美金
**** 使用时间无限。 (有时候要记得 Shut down 啊。 )
**** 最少积储金额 400美金 (很快的。最多也是1个月。)
**** 一个小时=60点。 60点=1美金
查你所得酬劳的网址:http://www.cashspace.com/login.asp

您了解Cashspace吗?Cashspace网站是信誉良好的美国网络广告商,同时不用缴交任何费用即可申请加入,而且只要上线即可累计薪资;除此之外,CashSpace具有以下几项优点:
第一、获利方法简单:
CashSpace计费机制采每上线小时即可获得1美元的酬劳(和在麦当劳打工的报酬差不多)。换句话说,就算你不拉下线,自己单打独斗每天上线三小时,一个月90美元(合计人民币750元)的额外收入。当然,如果你是企图心旺盛的人,要一个月收入上万块真的不是难事!因为CashSpace并不限制你每天的在线时间,而且不需要老点击什么小人,更不需要为了担心使用外挂程序被查到而提心吊胆,使用者只须打开一个广告窗口 (大概占整个屏幕不到十分之一大小!),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自己的事了!
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如果你愿意尝试,请跟着我做,让我带你找到更轻松的网络赚钱!

第二、实现方法容易:
每次打开电脑时,双击下载的小软件: Cashspace !
(下载网址:www.cashspace.com/download.asp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Login,会自动打开一个小广告条;把鼠标移到广告条最左边的灰色旋涡图象标志由上而下的划过一下,由灰色变亮就可以了! 旋涡图象标志由暗变亮平均50-60分钟左右会要求鼠标划过一次。 一定记住只有灰色旋涡图象标志变亮了才开始记时!

第三、如何拿到酬劳?
Cashspace 每月中旬结算。如果你的帐户上的酬劳达到最低要求,即可要求支付。通常款项都会在次月底汇到你的手上。如果没有达到最低要求,则累积到下个月。看到这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如果你愿意尝试,请跟着我做,让我带你找到更轻松的网络赚钱术 !

第一部分是:填写基本数据,以便网站以后能将薪资支票寄送到你手上:
*Salutation(称呼):Mr.(先生)、Mrs.(太太)、Ms.(小姐)
*First Name(名)
*Last Name(姓):
*Mailing Address(收支票的地址):用英文(可以用拼音,按外国人习惯,从小到大写清楚,至少要中国的邮递员明白。
例如: 广东省广州中山路3号3单元101
Room 101- building 3, No.3,ZhongShan Road,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
如英文实在太差,也可填写拼音
China,GuangDongSheng, GuangZhouShi,ZhongShanLu,3Hao,3DanYuan101)
*City (城市):从上面的邮寄地址提取,如guangzhou。
*State or Province (省、州或郡):台湾的朋友就打Taiwan。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邮寄地址查询时候就会一起提供。
*Country (国家):这不用教吧!China.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
*Please confirm your e-mail address (请再输输入一遍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第二部分是会员调查(Member Survey),
这部分你可以不予回答(No Comment),直接跳过,或是自由填写:
*Age(年龄)
*Education(教育程度)
*Employment(职业)
*Yearly Salaries(年收入)
*Marital status(婚姻状况)
*Family members(家庭成员数目)
*Computer location(计算机位置)
*Have you ever made a purchase on-line?(是否曾网络购物?)
*How many hours do you typically spend on the web in a month?(每个月上网时数?)

第三部份是要选择自己的使用账号、密码及介绍人回馈方案,记住,这部份的数据只要登录之后就无法再做变更,请审慎考虑再做决定:
*Select a referral system(选择介绍人回馈方案):这个部分非常、非常重要,请耐心看过我的分析再做决定!
A - you 60 points + 7 levels: 10, 8, 7, 6, 5, 2, 2 points / h
B - you 60 points +7 levels: 5, 6, 7, 8, 9, 10, 11 points / h
C - you 60 points +7 levels: 20, 2, 2, 2, 2, 2, 2 points / h

(举例来说,A方案是指当你自己上线1小时可获得60点,而你的第一层下线每上线1小时,你就可获得10点的红利回馈,第二层下线上线1小时,则可获得8点的回馈,之后依7, 6, 5, 2. 2点的次序类推;B方案、C方案也都是类似的道理!)
那么该如何决定要选择何种方案呢?根据我的建议假使你打算将此计划推荐给很多朋友,而且你相信你的朋友会越做越大,B方案会是你比较好的选择。假使你希望可以快一点点见到成效,A方案则是可以优先考虑的。至于部份选择C方案的,除非你认为往后介绍的朋友几乎不可能再介绍其它人参与这份工作
分析说明: (假设你用1-2年时间,找到10个和你志同道合的伙伴)
您介绍10个志同道合伙伴一起努力,每个伙伴同样再介绍10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您的第一层伙伴个数是:10*10=100,好象不是很多哦,如果这100个伙伴重复你的动作呢?
您的第二层伙伴个数是:100*10=1000,好象还是不多哦,如果继续下去呢?
您的第三层伙伴个数是:1000*10=10000,是一万哦,还可以啦,再继续下去呢?
您的第四层伙伴个数是:1万*10=10万个,不错哦,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继续呢?
您的第五层伙伴个数是:10万*10=100万个,哇噻,不是开玩笑吧,绝对不是,如果还有人想要呢?
您的第六层伙伴个数是:100万*10=1000万个,我们再看看最后的数据是?
您的第七层伙伴个数是:1000万*10=1亿,您绝对没有看错,是1个亿

假如选择的是A方案,公司制度支持7层奖励,最后一层是两个点的奖励,按照伙伴每天上网一个小时算就好吧,您的奖励是:1亿*2点/60点=33万美金,折合人民币是33万美金*8.2=270.6万,假如您认为太多,那么你的第七层伙伴如果只有20%上网呢?您的收入是270.6万*20%=54.12万,请您看清楚了,只是每天一个小时,那么一个网民会仅仅一天上网一个小时吗?绝对不会,我只是按每天最少计算, 刚才也是您每天的收入,好吧,按天简直是不可能,那么如果那是一年的收入,一年可以有54.12万人民币的额外收入,您愿意去尝试吗?可行性是完全有的,自己可以慢慢分析!请看清楚,我只是算最后一层,还有六层还没有算呢.(至于B方案太恐怖了,有兴趣按照上面的方法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晕倒)

*Select a Partner ID(选择使用账号ID):限定要英文 数5 -12字符。{&&&&&&&&&&&&&}
*Select a password(选择密码):限定要英文5 -12字符。
*Retype the password to confirm it(再次输入密码以确认)
*please tell us how you heard about us?(在哪里获知CashSpace的?按默认的即可。)

第四部份是填写介绍人:

*Referral Info(推荐人):网站规定如果加入时介绍人字段留白的话,该会员则不享有下线回馈制度,也就是说未来你就只能孤军奋战了!所以,请你千万要检视一下字段是不是填着cjshn,不可擅自更改,否则将失去发展下线的机会,造成永久的断层。
待上述数据都填写完毕之后,按Become a Member (成为会员)即完成申请。

基本使用说明:
申请完毕后,你会收到来自CashSpace的确认邮件,邮件中有你的会员基本数据,你可以从信件上的链接进入CashSpace网站 ( http://www.cashspace.com/ ),当然如果你心急不一定要等到邮件可以直接去CashSpace网站,并于网页左侧Download处先行下载广告播放程序(内有两个下载点,一为原始程序(即上面那个,下载它就可以了,后面的就不必下载啦),另一则为压缩档),待下载完成,执行该程序,登入后即可开始赚钱。加入完后.. 会开几个网站的,不用管,关闭就可。

【严谨的支付制度】
对于国际用户,CashSpace公司最低付款金额为400美元,如果您一个月不够400美元,将会累计下个月。 对于当月达到400美元的会员,CashSpace公司会在当月月底将您当月所有的points划入您的history (自然在stats里面所有points将结零),CashSpace公司结合当月公司的赞助商广告总收入统计出当月dollar/points百分比,进而核算出您当月的美金收入总额,CashSpace公司一般在该月底发来确认信要您链到信中提到的地址,确认收支票用的地址后再在下个月10号下午寄支票,一般8天后即当月18号就可收到。
收到支票后,您需要携带个人身份证就近选择任何一家银行(一般需要分理处级别)办理个人支票托收业务。支票托收单的填写可以向银行柜员咨询,无非就是支票金额、出票日期、支付人、被支付人等等,比较容易。如有可能,最好选择中国银行,他们的工作人员对外汇业务相对比较熟悉。 您可以在那里同时开一张双币种的借记卡,这样在解付后银行可以把现汇直接转到您的卡里。否则,在解付后,银行会打电话要求您亲自去取。托收时间一般为40天,根据不同银行规定的不同,手续费需要20-30¥。
办理支票托收的时候银行会要求您在支票背面指定位置进行背书,切记一定要与支票收款人的拼写方法保持一致。也不要提前背书,银行需要确定您的身份。
推荐下线的方法:(被推荐的方法一定要记得了)把您加入的网页链接的最后部分改成你的有效ID(有效ID在你加入后即生成)。如您的有效ID是******(即你自已所取的网站的登录用户名,英文组成,见本文上面部份标记{&&&&&&&&&&&&&} 处。别填错了,否则自已和下线都会有损失。) 的话,把本文章里的加入链接改成 http://www.cashspace.com/signup.asp?refID=******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像我一样把这篇文章复制了以后到多个网站里粘贴就可以了,多贴贴。您努力的话,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踏上成为富翁的路。

另外,要特别注意八件事,这些是我的使用心得:
第一、当左上角漩涡状图样亮起时(浅白色)才算上线,若遇图样灰暗下去时,仅需以鼠标光标由上往下晃过漩涡状图样即可恢复亮起。
第二、鼠标光标不可越过漩涡上符号的水平位置,否则将呈现离线状态,须按第一步操作一下。
第三、当你想关掉时记得一定要 shut down (即点右上角的小叉关闭),不然不会积分的哦,另外如果突然停电也会造成未保留记录的成绩分数部份损失,个人的经验是累积分较多时先关闭CashSpace广告条程序再重新打开。关闭后可到这个网址查积分(http://www.cashspace.com/login.asp)。
第四、cashspace总部在美国,业务是世界范围的,因此有时会因为服务器太忙或网络堵塞等原因造成连不上服务器的现象,这也要求我们尽量注意随时保留积分(即累积分较多时先保留,就是关闭软件后重启的意思。)
第五、你的电子邮件中经常会收到cashspace的来信,一般是cashspace告知你某人已经加入你的下线,他的积分提成将加入你的积分之中。
第六、我发现cashspace服务器最近经常无法登录,估计是负荷太重了(呵呵,这么有实力的网站,维护工作却做得这么马虎,真有点让人怀疑它还想不想办下去。)没办法,谁让咱想赚它的钱呢,只好一忍再忍,希望它日后能恢复正常。初次注册的用户如无法登录,请择机多试几次。
第七、个人单打独斗远没有发展下线积分快,特别是当你象我这样发展到五级下线(呵呵,我才刚开始做不久,下线较少。)那么来自下线的积分就可以超过你自已的积分。
第八、每一个半小时系统就会自动下线,以累计你的点数,到时重新挂啊。挂一段时间了就关一次,就是把程序关闭,数据也会上传并记录到网站。

你可以把广告条放在桌面的最上面。请记住,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建议大家拿到美金后,选择存入账户比较划算,因为现在外币(尤其是美金)存款利率很高,当你拿到中国银行存款一本通时,上面写着币种:USD^^,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二三四十年,月薪不过一两千。省吃俭用几十年,买个套房还借钱。

其实你每天只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经常上网。
第二、经常在各网站上贴5个以上的贴子(见网站就贴,网站人气越高越好);那么两个月以后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连这两点都做不到,那这辈子恐怕什么也不用做了!

早一礼拜申请,早一礼拜收钱!好兄弟,好姐妹!同享富贵! 加油吧!

中央10台报道的真实事例--美国付费广告网站cashspace

注册网址:http://www.cashspace.com/signup.asp?refID=cjshn

网友W:
又是传销,可怜呀!

网友W:
 to:aaawenwen
   可以在软件里转换呀!如果不行还有一个方法,重新建立一个程序类型为FX2N,然后把FX1程序复制过去就OK了.试试吧,祝你成功!

楼主:
打工一族,收到了。

楼主:
aaawenwen,230步以后是移位指令,M120-M135之间,就是用M144移位,用M133复位。每次移一位。相当于ROLP K4M120 K1

网友W:
keyi老师: 你在吗?

楼主:
AC米兰,你是问的哪个步进继电器?状态S吗?

网友AL:
我想知道多个三菱plc联网后怎样和触摸屏连接

楼主:
86-99步应该是将X0-X7的作为两位BCD码读入,再加上K500送入D700中去,相当于ADD K500 K2X0 D0,不过要看过你的整个程序和工艺要求才能确定对不对。

网友I:
科一谢谢啦!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I:
科一请问一下你做的是哪个行业呢?你对恒张力控制方面是如何做的?

网友AM:
那位DX知道FX2N关于M8129有用吗?为何我想用却没动静.我用台达的就很顺利.哦,对了我刚用FX2N.谢了!

网友AN:
keyi科一。请教一下,[MC NO ] [MC NO M1910] [SVST J4 K32] 这几个三菱A系列PLC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AO:
我来视察一下,哈哈

网友D:
keyi科一:你好!
三菱FX:  软件 1.SWOPC-FXGP/WIN-C  V2.11
               2. GX DEVELOPER
               3.FX-PCS/WIN-C   V
               4.SW□D5C/F-GPPW
    -------这四个软件是什么关系???
                编程电缆     SC-09      SC-11  那个好?
三菱人机:   软件 1.  FX-PCS-DU/WIN-C
                 2.GT-DESIGNER
                 3.SW□D5C-GOTRE-PACK
    -------这三个软件是什么关系???

网友AH:
大家好!
请问在GX DEVELOPER中,怎么用LLT进行调试啊?
我两个软件都已安装,打开程序后用“在线”里面的“调试”功能
提示不能和PLC连接,还有检查波特率等等!

网友AA:
谢谢,科一老师.

网友AP:
科工:
     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用三菱FX1S的PLC和HITECH PSW1700人机界面进行通讯,但是发觉没有任何反应。该人机界面在另外一台设备上工作良好,PLC单独工作也良好。然后我使用PC和人机界面通讯也提示通讯错误,通讯线我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请教一下其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通许不良。

网友AC:
我现在用的是:A870-GOT触摸屏
1.用什么编程软件?有吗?
2.如果更换用什么型号?(这个型号是否淘汰?)
          谢谢了!

楼主:
最近几天出差了,对不起了各位,我会抽空回复各位的问题的.

网友U:
求教,各位大哥,触摸屏的画面用笔记本电脑读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N:
自己也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回答。是用的串口还是USB转的。屏的型号,哪个软件?

网友AP:
科工:
     你在论坛里提到过利用外部触电启动PLC的问题,能否解释一下。我还是看不明白其中那些辅助触电的含义,还有用于设定停止的参数在那里设置。谢谢!

网友I:
请问大家一下,我用一个三菱FX2N PLC同时托二个F940GT时会有很大的干扰,还请各位支招!

楼主:
飞影,你的问题我在“提供三菱技术交流平台”里有详细的程序和说明。

网友AQ:
请问楼主如果给FX2N-32MR配备数据采集,温度控制,扩展端口需要多少MONEY和模块!这个价格如何?
模拟量输入模块    FX2N-2AD    1600    2    32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模拟量输出模块    FX2N-2DA    1800    2    36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扩展单元16入/16出晶体管输出    FX2N-32ET    2000    2    40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4通道热电偶温度输入模块    FX2N-4AD-TC    3000    1    30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脉冲输出模块(1通道)    FX2N-1PG    3500    1    35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手动可调8通道模拟量设定模块    FX2N-8AV-BD    300    5    1500    配使用手册(中文)

网友W:
我说一句,价格高很多,不知你从哪里拿的?

网友AR:
钟哥: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在plc编程软件中能否把指令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W:
我告诉你吧!完全可以。

网友AQ:
有没有最新行情报价亚!拜托提供一下哈,可以商量联系!

网友W:
你在哪里?我不卖产品,但是经常用了解一点。

网友AS:
大量二手PLC
PLC 解 密
佛山82892693

网友AA:
请大家谈一下RS-232.能不能夠可以象RS-485那样多台并联通讯吗?如果用来并联通讯社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Q:
楼上的 我是四川的QQ160510918 出门靠朋友,联系一下或许有机会合作哈!

网友W:
我的电话是051258743630

网友AT:
请问科一老师:
    STMR  TO  K30   M20  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W:
此指令为特殊定时器用,意思为此指令条件断开T0延时3秒M20断开。

楼主:
 HUYIE,STMR  TO  K30   M20  指令是什么意思?
这是特殊定时器指令,该指令同时对M20-M23进行驱动,其中M20从触发条件成立到触发条件解除再延时3秒这段时间是导通的,M21是在触发条件下降沿到来开始延时3秒,M22是触发条件上升沿触发的3秒时间继电器,M23是由M22下降沿触发,一直到触发条件解除再延时3秒才断开。

楼主:
用多串口卡是可以实现232方式下的多机之间的数据交换,但是通讯距离受限制,而且要以上位机做交换平台。

网友I:
请问一下科工,我想在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进行通讯,但我还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能不能贴点例题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I:
请问科工.在变频器侧的数据接收地址该怎样设

楼主:
例子三菱网站上有,变频器地址的设定方法要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只要变频器的地址不重复,不超限就行了。

网友I:
请问科工.我在书上看到RS指令只要发送数据地址和接收地址,而没有提及通讯个数,我该如何理解?

网友I:
斑主在网呀!那太好了!

网友I:
请问班主,三菱恁和安川变频器进行通讯吗?

网友I:
看见了!谢谢科工!!!!!!

网友AU(2005-12-17):
TO :keyi科一 你好强啊。你是不是三菱的工程师啊?

楼主:
TOMY-Z,我不是三菱的人,只是南方用三菱的比较多,所以我比较熟悉。
一路风行,三菱能和安川通讯。

网友D:
各位好:三菱全系列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7.08与FX2N的PLC连接后,可以读入上传程序,但是怎么不能下载写入,即怎么能从"读入模式"转换成"写入模式"呢? ...... "写入模式" 是 暗灰色的 ,是转换不了啊......

网友AV:
请教各位:小弟没用过模拟量。请问模拟量信号采集到以后是不是必须经过转换才能进一步编呢?要转换成什么码?

网友AV:
各位好:N台设备,记录运行时间每次先开运行时间短的,停时先停运行时间长的。并记录每台总的运行时间。
各位能给个提示吗?给个编程的步骤。

楼主:
grz,你的编程软件可能少文件。
刘冰,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AV:
keyi科一老师:
    我初学PLC,想试着用三菱的编个用压力变送器来控制多台水泵的运转。变送器产生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当水压低时依次开启水泵,水压升高后,按水泵开启的时间再依次停止。以后再开的时候,按水泵开启时间的多少再依次开机。我没用过模拟量,不知道哪个指令是。先写了一个开关量的,因为没有PLC不知道对不对,想麻烦你给我一个标准的看一下。我先把我写的贴上,你给看一下吧。
LD     X00       比较时间开机(先编的两台的)
MOV    C0     D3
MOV    C1     D4
CMP    D3     D4        M5
ANI    T4
OUT    T4     K50
LD     M6
OR     M5
OR     T4
SET    M1
LD     M7
OR     T4
OR     M3
SET    M0
LD     MO
OUT    Y0
ANI    T0
OUT    T0     K50
LD     T0
OUT    C0     K50
LD     M1
OUT    Y1
ANI    T1
OUT    T1     K50
LD     T1
OUT    C1     K50
LD     X001      比较时间停机
MOV    C0     D0
MOV    C1     D1
CMP    D0     D1     M2
OUT    T2     K50
LD     M3
OR     M2
RST    M0
LD     M4
OR     T2
OR     M3
RST    M1
END

楼主:
编程还有标准和不标准之分啊,第一次听你说。

楼主:
你需要一个模拟量模块,如FX2N-2AD、4AD等,再用FROM和TO读入转换后的数值放入程序中使用。

网友AV:
呵呵~高手编的对我来说是标准的呀。
我的那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哪里不对请给指正一下好吗?
还有编好的程序怎么上传?我那个是打上去的。

网友D:
 keyi科一:

原来是的在安装软件时选择了监控选项?重新安装后正常了......

楼主:
刘冰,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V:
我用的FXGPWIN
别外科工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模拟量采集以后能不能直接和我设定的压力值直接进行比较。如果不能应该怎么做。

网友AV:
我用的是FXGPWIN
科工另外我还想请教关于模拟量必须采集N次取平均值来和设定值相比较,还是不需要?怎么把设定的压力变成为能和采集来的模拟量进行比较的设定值。
别人给我了一个公式:实际值=(量程最大值*现在值)/20MA对应的值-4MA对应的值。
公式中20MA,4MA对应的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AW:
我用三菱的FX2N-232IF与一款热工仪表通讯,想读取里面的参数,仪表本身提供了RS232C的接口,且我已按照FX2N-232IF使用说明对PLC进行编程,连通后却连不上,请指教!

网友I:
科工你好!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行吗?
请教一下如何在三菱A970上显示FX2N内的D。成批的。比如有时间和产量几个类别一起的

网友I:
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在上面显示有小数点的十进制数,比如PLC内是92而我想要显示9.2时,要如何做?

网友I:
请问如何在上面显示有小数点的数值,比如PLC内是90而我要显示9.0时我要如何设计,好像软件上没有这个功能 .

网友AX:
TO :keyi科一,请帮忙详细解析以下指令,先谢
TO  K0   K17   H002  K1

FORM       K0   K0     K2M100    K2

TO    K1    K16    K1M208   K1

TO    K0      K0     H3303    K1

网友AV:
各位我用的FXGPWIN编程加注释后是乱码。请问怎样去除乱码?

网友AY(2006-01-18):
 科工你好;请教一个问题,                                                     LD  M41                                                 TOP  KO  KO  HO  K1                                    FROM  KO  K29  K4M50  K1                                  ANB  请问TOP指令中的HO是甚摸元件,它是扩展单元中的还是PLC主单元中的?请帮助把这个语句表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Y:
                                                                                                    LD M41                                                      TOP  KO  KO  HO  K1                                     FROM  KO  K29  H4M50  K1                                  ANB

网友AZ:
请教钟大哥,对一台设备一天内(24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计时,我该怎么编,三菱A系列的PLC,我想用T来计时,可只有100ms和10ms两种,如果有1分钟或10分钟那就好编了.请大哥提示,谢谢!

网友N:
定时加计数就可以实现长时间的时间了。

网友AR:
钟哥
    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SET   与STL  这两个指令的具体含义
    向各位前辈讨教

网友BA:
 keyi科一 你好,我用步进梯形图STL、RET指令编程,手册上说S0-S9为初始状态,总共为十个,可我需要十二个初始状态,如果我用S0-S9以外的S为初始状态,可以吗?

网友BB:
各位老师:
    我接触PLC已经很多年了,但都是开关量,多模拟量的编程方法至今还没弄懂,我现在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QO2(H)CPU;输入模块是Q64AD;输出模块是Q62DA;我打算用压力变送器拾取信号,用来控制系统压力;输出模块用来做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教我具体的编程方法,(具体的地址?数据怎样读取?怎样写入到输出模块数据?)拜托了!

网友BC(2006-02-21):
科大哥好,我好久没有来了,现在自己买了个三菱FX1S的,自己琢磨着编程,可有些程序总感觉编不理想,请问你可否发一份你一个比较经典的开关量控制的简单点的程序给我参考,不胜感激!还有我现在浙江路桥工作了(电力公司临时工),有机会就过来看看这边的旧PLC。住我这好了

网友BC:
我的邮箱chinatzh@yeah.net,期盼你的教导中

网友BD:
to:keyi
 ld m8000
CMP H2A4 K3X0 M1
CMP H1E K3X0 M4
CMP H151 K3X0 M7
CMP H18A K3X0 M7
LD M2
AND M5
AND M8
AND M11
T0 K30
T1 K100
LD T0
SET Y0
LD T1
RST Y0
END
请问以上程序怎样理解,H2A4是什么含义?

网友BE:
H2A4,十六进制数,相当于K676.

网友BE:
 keyi科一 你好, 我 想用FX2N的ABSD指令替代OMRON H8PS转角控制器的功能,角度数值用触摸屏设定,不知是否可以?正转时的ON与OFF值在倒转时是否会颠倒?机床在ON与OFF中间位置停机后再上电PLC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过后输出会是什么状态[输出点掉电不保持]?

网友AP:
版主不在了这里变得好冷清,有很多问题都没有人回答了。

网友BF(2006-04-15):
TOkeyi科一:看了以前的你建的平台真的很不错,你真无私啊!中国象你这样的人很少了!
我是个电气新手很多感念很模糊我是自学的.所以很多地方不懂,能加我QQ:42309508.E:zhouzhou7692@sina.com给工作中给我点知道吗?

网友BG:
各位大师,我有GT-Works2触摸屏软件,但没有它的序列号和ID号,谁有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V(2006-07-16):
能否解说一下PID控制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他的比例,微分,积分参数如何计算?

网友BH(2007-01-31):
科一大哥:我想请教一下您,FX1S上面的RS422端口(8针圆形)怎么和台式机连接?电缆可以自己作吗?怎么作?

网友BI(2007-05-01):
钟老师,请加我QQ。我已经申请了。

网友BJ(2007-07-14):
救命:
现在做了个项目,遇到两个难题,项目大概是这样的。
用plc采集12路高速脉冲信号,并且要集中处理;由于采集的脉冲信号是单信号点输出,我采用了2个plc,FX1N-24MR与FX1N-14MR 。
问题来了:1,两个PLC之间怎样通讯,我知道用并联的方式,但没试成功,麻烦哪位大侠说清楚一点。
2,用这种方式在从PLC采集的信号传到主PLC时,在时间上有滞后性,不太好控制。
第一个问题比较棘手,帮帮忙啊!

网友BJ:
请教:三菱FX1N-24MR与三菱FX1N-14MR之间怎样通讯,用并联的方式?说详细一点。
我试了N次了,都没成功,拜托大家了!

网友BK:
小弟请教钟大哥:我现在正在用FX2N做一个系统的开关柜分合控制及连锁,有上位机,用的组态王,本来一个上位机可以满足全部要求(用232DB通信),可现在领导想用另一台上位机监视部分开关状态(不做控制,只是监视),信号仍从原FX2N取,我不知一台PLC怎么和两台上位机通信,还请指教.谢谢! 只有用猫了吗?

网友BL:
用三菱PLC和FX-4D/A来控制一个气体质量流量器以便控制气体流量。
要求:
1--气体质量流量器量程:0--200 SCCM
2--在触摸屏上可以调节气体的流量
3--输出电压为:0--10V 可调
4--在设定时间内达到设定的流量(如:设定流量是100sccm 设定时间为100s 也就是 1sccm/1s)
盼各位高手赐教!
电邮:xufuhua007@yahoo.com

网友BM(2007-08-24):
我想学习中,谁愿意教教我呀谢谢!

网友BN: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PLC,型号是FX2N,现在我可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用的是PLSY指令,
我的问题是怎么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因为PLSY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啊?

网友BJ(2007-11-13):
科一:
您好,请教个问题。
我用FX1N做了个系统,里面有好多的运算,而且数据都很大。我用的数据寄存器都是EEPROM保持的,而且这个数据段都被我用完了。D128-D255
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几个数据寄存器写不进数据,每次写完都自动清零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O:
钟工你好,请问有FX2N的SFC手册吗?想详细学习一下. 我的联系方法是:QQ:260733889,邮箱:cuizhaobing135@sina.com

网友BP:
我想问一下三菱中断跟子程序有什么区别,什么场合可以或需要用到中断?还有就是中断是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的,执行到什么时候中断结束,是不是下个中断发生,前一个中断就结束啊?

网友BQ(2008-01-31):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一台A2SH的PLC。带4个MR-J2S-70B的伺服,现在伺服一开机就出现报警37。PLC的EPROR灯也长亮。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Q:
楼主如能帮忙回答请给我回一个邮件,facilitygao@gmail.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