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息队列服务"的安装

楼主(2005-10-03):
小弟的系统是win xp sp2,在安装wincc6.0之前安装消息队列服务,系统弹出安装失败窗口:无法启动MSMQ服务. 依存服务不存在,或已被标记为删除. 何因?怎样才能在xp sp2中正确安装消息队列?谢谢!

网友A:
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点击“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弹出对话框“Windows组件向导”,在“消息队列”复选框前打上钩,继续执行下一步。需要提示插入安装光盘时,准备好Windows XP 的安装盘。

网友B(2009-10-07):
可是我的电脑上的Windows 组件向导就没有消息队列,我的QQ是909854019 我的邮箱是ywenz@qq.com

网友C:
2楼回答完全正确,慢慢找,OS的版本不同位置略有偏差

网友D:
Windows 组件向导就没有消息队列?

那你先看看你的系统是不是专业版系统吧,家庭版是没有该组件的。

网友E:
有些系统中,不叫消息队列,名字不一样,但是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