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步进继电器

楼主(2005-10-03):
这是用一颗 EasyPRO SPLC 制作的 步进继电器功能 , 您可以使用继电器扩接版或是将引线引出既可

楼主:
多加一个闪烁来源,当按键按下时会自动加或减, 并且当加到”9”时会变成”8”以致无法再加上去, 当减到”255”时会变成”0”以防止 OVER.

网友A:
我看了OMRON的步进资料~~好象是给一个脉冲就会使另一个输出触点工作~~要是按了RESET就会回到第一个触点~~如果是6个点的话~~一旦他的输入脉冲超过6次后就会自动回到第一个触点!!<<<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B:
我没看过 OMRON 的资料,但我想,输出的具体动作,要视编程要求而定;举例说明时,只能是一般性地谈或者以某种要求为蓝本来谈。 楼上所提情况,也是能实现的。

网友A:
我从没接触过这东西~~就连样子也没见过~~我想知道这东西也能编程~~是用他自己的程序编吗 ??

楼主:
是的 IREX SPLC 有自己的阶梯图编成软件, 您可以免费下载 其概念与标准阶梯图概念是一样的.

楼主:
上述范例最适合使用的莫过是具教导的系统中 我们提供以底下的 四轴气缸机械手臂 示意图让使用者自行发挥想象用途.
上海智国 QQ霞 绘

网友C:
请问到哪下载资料

楼主:
您可以到在中国工控网站上搜寻一下,或是到这
http://www.comwap.com.tw/HTML/HTML_GB/index.htm
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D(2006-02-01):
那里有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