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的触摸屏

楼主(2005-10-03):
大家好,我用你们的台达24ES连接5.7单色屏幕,在调试一个程序的时候出现了屏幕突然暗下去,然后整个屏没有显示的情况,请问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是什么?在这个程序中我用了一个高速计数,然后我假设了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是可变的),一个为90度,一个为20度,我要求这个动作到达90度的时候停止,但在90-20=70度的时候我要求另一个电磁阀动作,所以我用了两个LD>=来对比,一个是现在的角度和70度的相比,条件成立后立即驱动另一个电磁阀动作,还有一个是现在的角度和90度相比,条件成立后这个控制角度转向的的电磁阀停止。就是在70度至90的时候屏幕暗下去的。

网友A:
张艺工程师你好: 1、你的触摸屏是24V单独供电吗?还是从24ES接出的电源,或者与电磁阀共用24V?5.7"单色触摸屏所需的电流在300mA左右,一定要保证,最好是24V单独供电。如你所说,你是在70-90的时候屏幕暗下去,这个时候正好电磁阀开,应该是与电磁阀有关的。电流不够可能是原因之一。 2、干扰。电磁阀开会对触摸屏产生很大的干扰,有可能黑屏的。 3、这台触摸屏本身原因(我觉得依据您所说情况可能性较小) 针对以上,你不妨做一下测试: 首先一定要对HMI单独供电 1、断开电磁阀,设定角度从60-100,完成一次PLC执行电磁阀的启停,看是否黑屏。如果是,那么有可能是这段程序误操作了控制触摸屏背光灯的旗标。如果否,那么肯定和电磁阀的启停有关系的。 2、HMI-DOP的通讯线是您自己做的吗?采用屏蔽是一定要的,这是解决干扰的方法。另外可以在通讯线和24V进线加入一个磁环看看。 3、不知道您那里几台屏,如果有条件,可以换一个试试,开确定是否是屏本身的问题。 4、到我们的FTP网站下载最新的软件,来更新一下韧体。 您先做这几个测试看看,我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么多。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021-63012827-256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