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知负载惯量怎样选伺服电机

楼主(2005-10-03):
如果已算出负载惯量的近似大小,如何选择伺服电机大小?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说的具体点:负载惯量0.1 千克平方米,要求伺服电机每个启停周期0.2 秒、转90度,应选多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A:
也很想了解相关知识! 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B:
还和要求的加速度有关,力士乐有专门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