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卡件通道是否上电的检查

楼主(2005-10-03):
各位大虾,一个IO卡件通常会有几个通道,怎么样判断一个或几个通道是否上电,AI,AO,DI,DO的判断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说的是端子板上的通道吧?通常都会整块板卡统一上电的,不会按通道来吧?量板子电源不行么?DCS系统没有相关的自检信息? 在保证端子板与DCS相关模件信号电缆连上后: AO:通常至少会有4mA或1V的信号输出 AI:在端子板对应通道输入一信号,看DCS人机接口站组态或画面是否有相关显示 DI: 通常DI接的都是干接点,在端子板把相关引脚短接,看人机接口站相关信息;或者直接测量相关引脚是否有查询电压输出(?not much sure..) DO:最简单的,在DCS人机接口站上对相关通道送个输出信号,看其继电器是否有反应。 。。。个人意见。。。

楼主:
卡件只要插到底板一般所有通道都上电了,通常一个通道对应一块仪表,当该仪表的现场接线端子没电时,你无法确定是卡件本身的通道有问题还是机柜的接端子有问题,还是机柜端子到现场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B:
问题当然不会一下就被找出来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从卡件开始检查。

楼主:
但是就我观察看来,卡件坏的机率不大,而且卡件坏的话是卡件的所有通道都坏了,不会只坏其中一个,这种机率更小一些.

楼主:
AO和AI有时还会有20伏左右的电压的.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山里的孩子在 2005-10-12 16:23:00 发表的内容:   卡件只要插到底板一般所有通道都上电了,通常一个通道对应一块仪表,当该仪表的现场接线端子没电时,你无法确… -------------------------------------------------------------------------------------------- 通常I/O卡件是不会直接向变送仪表供电的,供电由接线端子板来完成(如果变送器需要DCS供电的话)。按你的情况来看,出线端子板方面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通常变送器需要DCS端供电和不需要DCS端供电时端子板接线是不同的,或者有对端子板有不同的跳线要求。如果上述都保证正确的话,就可能是线路问题了。

网友C:
为什么说卡件坏的话就一定要所有的通道全坏呢,我遇到很多情况都是板卡的某一通路损坏;你说的这种情况要看你的现场仪表是现场供电还是DCS供电,如果是DCS供电的话,从现场量不到电压或电流的话我觉得该通道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变送器需要DCS供电的一般就是一个通道,供电加信号传送,AI、AO卡只需要看通道是否有4mA电流就行,但不明白有时候为什么该接线端子两端会有20伏左右的电压?不需要DCS供电的变送器通常会在机柜中接出24V电源线供电,这时如果变送器就地无显示,供电端子无电压,要判断是机柜电源是否供出还是供电线路有问题,这个怎么判断?

网友A:
接线端子两端有20V左右电压应该是DCS端向变送器供电的电压(一般来说是24V),如果端子板至变送器回路是通的,由于分压作用,有20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如果把接线断开再测量接线端子两端,应该有24V电压)。 最后一个问题,分别测量变送器端的供电入线端子和电源柜(或DCS端子板)的供电出线端子,是什么问题应该很容易判断吧?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系统?可能跟我接触过的系统结构不一样,理解有偏差,我所理解的“卡件”应该是I/O卡件,I/O卡件和I/O端子板是不是应该区分开来?所以“某一路通道坏”应该是针对DCS接线端子板来说的,正常来说I/O卡是不会只有一个通道坏的。

楼主:
谢谢星际高人,我用的系统是Honeywell的PKS,你说的对,是我没有表达清楚,IO卡件和IO端子板是有区分的,一个IO卡通常有八个或十六个通道.接线引到IO端子板,再从IO端子板放线到现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