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那位高手帮帮我!!!多谢!!

楼主(2005-10-03):
我想用Rslogix5000通过1756-ENTA以太网卡和上位机通讯,但就是不成功,我把我的组态步骤列出来,那位高手能给我些指点,万分谢谢!我在论坛上看到了你们关于组态的解答,不过,我还是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1)连接好所用硬件,上电,用RSLongix5000组态好其IP地址信息,成功后你会在ENBT模块上看到你输入的IP地址.   (2)打开RSLINK,在communications中选Configure drivers,在Driver Types下拉选项中,选EtherNet Devices,再ADD NEW ,下二个选项中输入IP.完成. 其中,“用RSLongix5000组态好其IP地址信息”是指在已经完成I/O配置后,在i/o配置列表里选择1756-ENTA以太网卡模块,填写IP地址吗?我做了,但不论成不成功,我们都会在列表里看到自己输入的IP啊!!!还有在下一步中“Configure drivers“输入的IP和第一步中的是同一个吗?盼高手帮小弟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
做通了么?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用串口连上CPU,路由到以太网模块,设置好IP地址,然后把BOOTP前的勾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