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求助:空调变频器

楼主(2005-10-03):
小弟低价购得一批二手货,估计是空调变频器;小弟水平低,无法使用,请高人指点,非常感谢!外壳无型号,为两个槽形铝片,上面白色,下面黑色;功率因数较正模块为MITSUBISHI生产的PM52AUBW060,输出模块为SHINDENGEN生产的TM-38B;三个外接插头,一个两条白色线,一个三条线:棕、红、橙,一个六条线:棕、红、橙、黄、青、蓝。再次谢谢! li3412159@126.com

楼主:
见过这个东西的朋友请说说嘛

楼主:
难道天下之大,真的无人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A:
请问楼上:什么叫空调变频器?我作了十年变频器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楼主:
对不起!说快了。估计是空调用变频器

楼主:
谢谢瞿先生!总算有消息了。您见过用在空调器上的这种变频器吗?

网友B:
是中央空调吗?那也是电机上用的,我看你还是了解清楚再说吧 !

网友A:
对不起没有见过,中央空调上使用变频器的场合无非两个方面水泵与通风,一般功率较大从1.1KW到100KW都有,新风机组有时设计一对一时功率比较小,最小我见过400W的,但是变频空调使用的应该是在高压变频芯片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控制板植入直流无刷电机内,您说的这个东西没有见过,可能是其他物品!

楼主:
TO 变频器123456: 谢谢关照!我就是弄不懂才到这里请教各位老师的。应该不是中央空调用的;功率估计只有3HP,我估计是用在空调的压缩机电机上的。 TO 瞿先生: 再次谢谢,你说的也有道理;我是根据它的形状推测的:它在一般环境下工作无法满足散热需要的面积,没有冷却风扇,应该工作在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所以我估计它是装在柜式空调的室内机里面 。

楼主:
补充:控制芯片是DF3687H。 我是第一次见到变频器有功率因数较正电路的,由模块PM52AUBW060和一个电感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