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輸出點為啥总會被燒壞?

楼主(2005-10-04):
三菱PLC輸出點為啥总會被燒壞?各位有何高見?請發表你的高見!

网友A:
检查线路“接地”或“短路”,建议加“保险”保护输出点。

网友B:
你的外部线路没有设计好,加一些必要的保护线路上去

网友C:
TO:SHS 那请问怎么样加“保险"保护输出点啊

楼主:
我有加保險絲串在輸出回路上,并通過中間繼電器加以轉接!但輸出點還是會燒掉!

网友B:
有没有阻容吸收回路

楼主:
沒有阻容吸收回路!請問一下,一般阻容吸收回路的電阻電容該如何選呢?是不是并聯在負載上?

网友D:
哈哈,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碰到这个问题的呢?那是三菱的质量问题,我们公司已经请三菱公司的工程师确认过。不要再想办法了。标准是100万次的,其实没有那么多次就挂了!

楼主:
是三菱的质量问题?

网友E:
这和质量没太大关系,在外部电压偏高的情况下,输出负载又是线圈的情况下,大都会烧输出触点(不管什么牌的)。如果光认定三菱的话。那是你没用过其他的品牌,其他的也一样。

楼主:
其他的品牌PLC我也有用過,輸出點也有被燒的,但沒有三菱PLC輸出點這樣容易被燒!

网友F:
FX系列PLC使用手册上有介绍嘛!赶快翻翻看。

网友G:
好像三菱PLC的输出点 是容易被烧 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就不知道了

网友H:
据我知道的A-B SLC-500也有烧输出点

网友I:
加RC吸收器.带继电器输出.RC并联线圈上.怎会烧呢?

网友J:
这和质量没太大关系,在外部电压偏高的情况下,输出负载又是线圈的情况下,大都会烧输出触点(不管什么牌的)。如果光认定三菱的话。那是你没用过其他的品牌,其他的也一样。 我输出回路加1安培的空气开关连接触器线圈,输出点还没烧坏过,我用的是FX2N-128

网友K:
说一下中間繼電器是AC还是DC的.

网友L:
加中间继电器! 这样烧毁的只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M:
用欧姆龙富士PLC专用继电器做中继。其实也不过多家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不过有发光二极管作指示故障好判断。

网友N:
1.每个COM口加一个1A的熔断器。 2.用ORMON小继电器做中继。 3.加上阻容或二极管吸收涌浪。

网友O:
不能说三菱的东西就是垃圾,我也用过几年三菱的东东,感觉一般,不过很少碰到触点烧毁的情况,关键是设计经验问题。

网友J:
需要三菱资料的可以去三菱的网站下载:   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网友P:
一般不要直接带负载,还有你是那种输出的,有三种呀,还有最好加阻容吸收回路,然后输出到中间继电器后给负载。

网友Q:
这完全你是你自己的水平问题,不要拿人家三菱说事

网友R:
这在别的品牌的PLC也有发生,还是系统设计的毛病,楼上DWLZ说的很对,在补充一下,尤其是直流负载尤其容易烧触点。

网友S:
你的外部电路设计有问题或者是配线有问题,不管是哪个品牌的PLC都不会轻易的烧结点的

网友T:
继电器的质量有一定的问题,如FX2/F1的继电器很少坏。但外部电路也很重要,如直流要加放电二极管,交流要加阻容吸收回路,我司有大量三菱/欧姆龙的PLC用继电器,www.gdyufen.com

网友U:
輸出點的外部电路加装中间继电器.

网友V:
干吗有些人对三凌的东西这么大意见呀?我们这里所有的plc都是三凌的都很少有烧坏触点的现象.

网友W:
按手册做

网友X:
我用过很多的三菱PLC,到现在还没有烧过。三菱的输出点的过载能力不行,所以千万不要过载运行。在输出上要加上保护电路,比如驱动继电器线圈时加上续流二极管保护等。

网友Y:
一般情况下,PLC的输出点不容易烧,如果其输出点工作极其频繁的话当然会影响寿命,建议使有固态继电器,其一可以提高寿命,其二提高响应时间.

网友Z:
可能是你的使用方法不太正确

网友AA(2005-11-23):
注意内部的继电器接点承受电流,还有就是如果感抗过大就要外接续流二极管。建议用H53P等小型继电器做中间继电器。另还有你用低压直流电源需要好的稳压性能。

网友AB:
每一COM串FUSE-2A,
DC输出的是MR的尽可能的改MT(价格差不多)
注意电流!

网友AC:
TO 李为:
   为什么要改成MT好点?

网友S:
个人意见外部电路问题,有短路点,或者是配线有误

网友G:
继电器坏掉是三菱用的厂家的继电器不好,这种情况发生可以加阻容吸收电路,缓解吸和瞬间电流过大的现象,如果是晶体管输出加个回流电路

网友AD:
  增設中間繼電器!

网友AE:
我也是刚遇到这个问题,加的中继保护还是会烧,可我换了一块同型号的就没事了,对了是S7-200,真不知道现在的东西还有没有可靠的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