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伺服过载(小弟是菜鸟)

楼主(2005-10-04):
大家好:小弟在调试伺服电机时,遇到如此故障,在本单位调试,一切正常。在用户的公司调试时,带载时出现过载报警,空载时,进行试运转。仍然出现过载报警,这个故障如何消除?千万火急!!!!!谢谢回复

网友A:
空载的时候也有过载报警,最常见的问题是驱动器到电机之间的线有问题,三相动力电是否连接正常,相序是否正确,编码器线是否连接正常,是否刹车没有打开。当然,理论上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驱动器确实坏了。

网友A:
另外,同一个问题,问两遍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