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REXROTH伺服数控系统在铝带板材飞剪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5-10-04):
德国REXROTH伺服数控系统在铝带板材飞剪系统中的应用 铝带板材飞剪控制系统是铝带材横切机中的主要控制部分,它在保证切刀和机列其它设备及板材速度同步配合的情况下,将平动中的带材按要求的定长进行高精度的剪切。德国REXROTH伺服数控系统将飞剪控制技术复杂问题简单化,该系统已广泛应用于镀锌板、彩板、铝板等开卷线上的高精度剪切中。 系统技术性能参数: 最高机列速度:120m/min、剪切长度:300-7500mm、剪切误差:小于0.5mm 电气控制系统组成: 德国REXROTH伺服飞剪系统由人机界面BTV04、伺服驱动器DKC01.3,交流伺服电机MKD090B和FLP运动控制卡组成;并应用伺服驱动器自带的两路模拟量之一来控制进料牵引变频器。系统基本组成如图1-1所示: 控制系统特点 A、 控制系统简单方便,易学易用; B、 不需要外加PLC,直接应用伺服自带的I/O作逻辑控制 C、 主程序为数控指令,执行速度极快,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控制精度; D、 系统集成化程度高,大大地减少了现场电缆及接线工作,同时系统的可靠性也得到较大提高; E、 多任务同时执行的特点,在线更改机列速度或剪切长度,不影响正常剪切。 F、 剪切产品的长度范围宽,在剪切较短产品时,系统会自动调整进料速度,从而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结束语 飞剪控制系统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的速度同时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开发出简单易用高精度的飞剪控制系统一直是运动控制中的一个难点,德国REXROTH伺服飞剪系统克服了繁杂的PLC程序设计,在当今“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的科技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市场推广价值。 更详细信息请浏览:http://www.digup.com.cn/NewsInfo.asp?id=68

网友A:
这个系统在技术上实在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就我知道的国内情况而言,指标给的不低了,120m/min,300mm长度。就我个人的经验,这种机械结构,控制相对简单、精度也比较容易保证,比较受限制的就是裁切效率。居然做到每秒切6次以上,难度比较大,在整个过程中,包括两次加速、两次减速和一次裁切动作,所有这些在一百多毫秒内完成,难度很大,有没有实际案例可供参考? 另外,这贴广告的味道很浓,而技术上除了120m/min,300mm以外也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B:
120m/min 就是2000mm/s ,长度是300mm,也就是每秒7次,大概150ms一次,好象不太可能,就是切刀上下的时间也不会少,要是滚切的话还有可能,追剪的话,太牛了,估计眼都花了。

网友C(2006-01-06):
这类应用很多,但具体指标我不是很清楚,问问INDRAMAT斑竹就知道了!

网友D:
to 刘工

能保证这一效率的前题,很多程度上取决于该电机的特性(包括与机械的惯量比)
另外,驱动器的功能也不能忽视(是专用软件的)

网友E:
是不是机械动作也被数字给代替了?特牛。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浪里看花在 2006-1-7 16:12:00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机械动作也被数字给代替了?特牛。
--------------------------------------------------------------------------------------------
可以把机械凸轮功能替代掉。哈哈。小声的说一句随着控制的加强机械是要更高深了。

网友A:
致INDRAMAT

    作为控制器,不可能完全决定设备的整体性能,脑子再好,手指分不开,也谈不好钢琴。不过,我真的对“速度:120m/min、剪切长度:300”感到很好奇。如果是切线材、切塑料软管,我还能理解,切铝板,我实在是理解不了,即使用直线电机好了,可是切断这个动作本身也是要时间的。可以问一下,实现了这个指标的机器是用什么方式切断的吗?

网友F:
楼主,留个电话或邮箱?我的yumengzhong@lygf.com,我正准备做这么一套系统呢!

网友G:
能否告知我一些有关HMK+ELGO SMARTMOVE/2 INFEED 202BP伺服控制器与编码器之间连线的关系

网友G:
    能否告知我一些有关HMK+ELGO SMARTMOVE/2 INFEED 202BP伺服控制器与编码器之间连线的关系
HUANGCZ@QINGDAONEWS.COM

网友D:
刘工,目前落料线一般就是这几种机械形式。定长裁段。追剪(小车同步移动剪切),飞剪(凸轮曲臂机构)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第三种。这种设备在剪短料速度相当快。我修过的都是进口的。

网友D:
是美国的产品嘛我一个朋友用过SMART的产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SMARTMOVE 他的电话13146010605

网友A:
致INDRAMAT:

    我到上面给出的网址去看过,机械上是追剪的形式。我一直在怀疑这是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业务人员发的虚假广告贴。

网友H:
他说的是最高机列速度,并没有说切300mm长度时能达到这个120m/min,我们公司也做这种设备,应用在管材上,写指标的时候当然会写最高速度,但需要对应一定的长度而言。哈哈

网友A:
如果切长与线速度无关,我就不理解剪切长度为什么有300mm到7500mm的限制了,难道说,小于300mm的情况下,即使线速度比较低也不能裁切吗?长于7500mm也不能切吗?如果这是整机性能,我可以理解,机械结构上会有限制,这个看起来是控制器的广告,为什么会有限制?

网友D:
刘工你好

正象你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这类项目切长和切短料时的线速度是不同的,通常我们比较的指标是切短料的长度和次数以及精度。但追剪和飞剪类应用在长和短(料度)确实有限制,比如长受内部计算限制,短受到机械设计的瓶颈。

网友I:
应该是飞剪?但飞剪到这个速度也没啥.

网友E:
剪切长度:300-7500mm、剪切误差:小于0.5mm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外行。冶金业有这样提误差的吗?

网友J:
滚切和飞剪是可以达到上面的速度的

网友J:
据我了解,文章上面的图形仅仅是一个飞剪的示意图,介绍了飞剪的原理,事实上REXROTH伺服飞剪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它是一个凸轮摆剪方式。

网友J:
追剪虽然速度低一些,但价格、精度非常好,所以在型材不停机剪切中追剪还是应用很广泛。

网友J(2006-04-14):
德国博世力士乐公司近期推出最新的MLD系列单轴控制系统是集成了运动控制-逻辑控制-驱动伺服等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其独特的优点特别适合于定长飞切控制应用。需要详细资料的请MAIL:zheng3000@21cn.com

网友K(2006-06-07):
定长剪切的形式有很多,就如前面所说的象飞剪、追剪、旋切等,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不同的场所,如钢管成型速度较慢且精度要求相对较差,用普通的追剪就可以了,但对于较高要求的场所,则必须使用特殊的控制系统,如汽车散热器铝管生产线,其经济运行速度为100~120米/分(此速度高频焊接最稳定),但最短工艺要求为300mm,因此,必须用特殊的形式,我刚完成一个铝管剪切的项目,是采用一个伺服电机拖动同步振子做COS曲线振荡,在曲线的顶端与材料速度同步,这时长度刚好等于设定的长度,另一个电机拖动飞刀将材料切断(以最大速度切断)。每秒切7次,实际切断精度达到0.3毫米。同意楼上的,关键时软件算法和控制器速度。

网友L(2006-08-02):
我手上有类似的伺服控制系统例子可以参考,72毫秒运动252度,变加速度(2次加速,2次减速)控制,德国伺服控制器+PLC,一体化控制方案,用的是小电机(9kW),已经调试完成。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M:
好啊,请发点图上来。

网友N(2006-12-25):
没用过,好象不简单哦

网友O:
F、 剪切产品的长度范围宽,在剪切较短产品时,系统会自动调整进料速度,从而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其实也就说明了在剪切300mm时,速度无法达到120m/min。

网友P(2007-04-12):
楼主是在做广告  呵呵

网友Q:
  楼主是在做广告  呵呵 ,大家说了这么多,都未见楼猪回

网友K:
唉,"隔行如隔山",听说瓦楞纸行业电脑横切的"客户"很多,为了锻炼锻炼我们公司新来的工程师,让他们把我们切钢板的控制系统拿去切瓦楞纸,把10寸彩色的PROFACE触摸屏用上后(1.5万呐),用户(纸机老板)非要用台式电脑,说以前的系统是电脑,你们这是啥?晕!随便试机跑到180米/分,误差1毫米,我们觉得是驱动器反应时间滞后大了点(当然不能用伺服驱动器来玩纸板,用用变频器还可以),应该在±0.3mm内才OK,可用户直呼好:又齐又噪音小。哈哈,下次准备与湖北的瓦楞老大试试250米双电机驱动的系统,不知行否。

网友K:
哦,忘了告诉楼上的“叫我小白”,当然是在120米/分的线速度下切300毫米长,每秒还不到7次呢。如需更多消息可与我联系:layme@163.com

网友O:
厉害,有机会了解一下。

网友R:
每秒还不到7次,最小追剪300mm,频率和幅度都不低了,只用一把刀?

网友S(2007-11-01):
親自做過才知道,layme所完成的"在120米/分的線速度下切300毫米長"的確是厲害!
我們最近才完成一案鋁成型材(aluminum coolant duct)之定長裁切
技術指標為:
  1.在60米/分的線速度下切300毫米長
  2.最短100毫米,低於300毫米長則必須達到每分200切
  3.精度 +/- 0.2mm
比照layme的標準還差一大節,還要繼續努力!

网友R:
小有华山论剑之感!继续努力

网友T:
"在120米/分的線速度下切300毫米長"
按100us的调节周期,一个切断有1500次调整机会,这样要确保精度和机械稳定比较困难,我的经验控制起目前的硬件条件有难度?

网友S:
依照動力學的理論,要達到兩倍生產速度就要四倍的功率‧不管是電氣或機械的設計都不容易,
因此,我們下一階段應該會先以90米/分的線速度為目標‧
你們的目標呢?

网友K(2008-01-03):
说的正确,在切汽车散热器铝管(椭圆32mm)时,为保证切口的毛刺小于0.05mm,必须快速通过待切管料(目前我们运行是4-6ms),尽管当前的伺服电机水平很高,但据说即使是采用DTC(直接转矩控制)的交流传动系统对负载变化的反应时间也为3-5ms,更不用说VC系统的反应时间了.只有将生产的工艺要求与控制目标结合起来,结合机械补偿运动,该目标是能达到的.我刚发运一台飞剪给客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leaderie.com.cn的图片和描述.

网友K(2010-09-24):
嘿,现在又刷新记录了:切断速度150M/MIN,切断长度380mm,切断精度+/-0.2mm,已用于上海和山东泰安项目上,替代德国产品。切断长度350mm-6000mm在线换单、具有采样功能、温度补偿功能、静止切断功能及联网功能。在WWW.LEADERIE.COM.CN 上能看到运行的影像。真有点眼花缭乱。好,涨中国人志气,连调试的德国人也直摇头(因为以前一直被他们垄断,说中国必须用他们的产品),现在他们没有机会了。

网友U(2011-03-14):
TO刘工:120m/min指飞剪时最高速度,通用滚切,示意图仅仅是一种概念说明,并不代表一种实际机械结构,目前REXROTH飞剪系统已广泛用于瓦楞纸滚切,钢板飞剪,型材追剪,其精度和速度还是比较领先的。当然国内也出现了好产品,希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REXROTH在瓦楞纸印刷模切最大客户是东方精机,据说2010年采购量过仟万伺服;钢板切断、冷轧成型追剪最大客户南海力丰集团2010年也达700万REXROTH伺服系统。

网友V(2012-05-28):
好产品中的一种而已。。。。。。。

网友W(2012-08-02):
对:layme关于定长剪切的形式有很多,就如前面所说的象飞剪、追剪、旋切等,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不同的场所,如钢管成型速度较慢且精度要求相对较差,用普通的追剪就可以了,但对于较高要求的场所,则必须使用特殊的控制系统,如汽车散热器铝管生产线,其经济运行速度为100~120米/分(此速度高频焊接最稳定),但最短工艺要求为300mm,因此,必须用特殊的形式,我刚完成一个铝管剪切的项目,是采用一个伺服电机拖动同步振子做COS曲线振荡,在曲线的顶端与材料速度同步,这时长度刚好等于设定的长度,另一个电机拖动飞刀将材料切断(以最大速度切断)。每秒切7次,实际切断精度达到0.3毫米。同意楼上的,关键时软件算法和控制器速度。 内容的回复:

Layme 你好。

   我对你的项目存在一些疑问,“另一个电机拖动飞刀将材料切断(以最大速度切断)。每秒切7次,实际切断精度达到0.3毫米”    第一、每秒7次,就是说每周期不到100ms,切断的时间假设8~10ms,这么短时间那么你的电机功率必然很大。用私服,我觉得很难实现。 第二、你切铝管,应该是采用“冲切”的方法吧?肯定存在切口压出凹坑的现象,这点至今是铝管切断方法中,制约着这种方法推广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不知采用什么好的改进方法?还是公差允许或者后面补救处理

 希望多多交流 wangxinliango2@126.com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切法,实现每秒7次是没问题的。实现0.3的精度也可以想象。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切板材,用来切管材的话,确实有切口的问题。

不过从整个看下来,这个帖子的内容是以广告为主,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网友W:
对:刘岩利关于楼主所说的切法,实现每秒7次是没问题的。实现0.3的精度也可以想象。但是在我的印象中,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切板材,用来切管材的话,确实有切口的问题。不过从整个看下来,这个帖子的内容是以广告为主,在技术上并不严谨。 内容的回复:

刘工好,每秒剪切7次,这对于伺服电机很具有挑战

  第一、这么短时间,伺服能否实现如此快的响应?

另外、私服功率只怕也需要很大,很大。价格也很贵。这点不知设计人员想到没有

不过, 用交流电机、变频器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刘工好,每秒剪切7次,这对于伺服电机很具有挑战  第一、这么短时间,伺服能否实现如此快的响应?另外、私服功率只怕也需要很大,很大。价格也很贵。这点不知设计人员想到没有不过, 用交流电机、变频器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对伺服要求很高,但是要实现这个性能,确实需要这样的成本。因为在切断的过程中要实现速度按照COS曲线变化,用交流电机加变频器是不可能做到的(7秒1次还比较靠谱)。

伺服功率当然要很大,几年以前,调试过不锈切钢板(没有切口的问题)的机器,用的是90KW的伺服。

网友X:
对:zjunf3000关于TO刘工:120m/min指飞剪时最高速度,通用滚切,示意图仅仅是一种概念说明,并不代表一种实际机械结构,目前REXROTH飞剪系统已广泛用于瓦楞纸滚切,钢板飞剪,型材追剪,其精度和速度还是比较领先的。当然国内也出现了好产品,希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REXROTH在瓦楞纸印刷模切最大客户是东方精机,据说2010年采购量过仟万伺服;钢板切断、冷轧成型追剪最大客户南海力丰集团2010年也达700万REXROTH伺服系统。内容的回复:

本人提供博世力士乐伺服驱动及其电机维修及其备件提供欢迎咨询。

QQ168494322

网友X:
对:layme关于唉,"隔行如隔山",听说瓦楞纸行业电脑横切的"客户"很多,为了锻炼锻炼我们公司新来的工程师,让他们把我们切钢板的控制系统拿去切瓦楞纸,把10寸彩色的PROFACE触摸屏用上后(1.5万呐),用户(纸机老板)非要用台式电脑,说以前的系统是电脑,你们这是啥?晕!随便试机跑到180米/分,误差1毫米,我们觉得是驱动器反应时间滞后大了点(当然不能用伺服驱动器来玩纸板,用用变频器还可以),应该在±0.3mm内才OK,可用户直呼好:又齐又噪音小。哈哈,下次准备与湖北的瓦楞老大试试250米双电机驱动的系统,不知行否。 内容的回复:

本人提供博世力士乐伺服驱动及其电机维修及其备件提供欢迎咨询。

QQ168494322

网友Y(2015-10-15):
看一下,肯定会对工作和学习带来提高!

网友Z(2018-05-08):
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