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马达堵塞问题

楼主(2005-10-04):
各位大哥; 本人有一个设备,马达不转(控制行程).当速度降低后,马达正常运转!由于马达是被其他机构包着,没有具体的拆开,请问各位大哥,这主要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测量马达的电流,可判断大概问题

网友B:
是負載太大了嗎? 另外,請問一下,馬達是由啥控制的?如何改變速度?

楼主:
負載没有问题(可以确定)!马达的转速在pro-face上修改,软体为plc控制! 电流目前我没测量,请问罗宾大哥那电流是如何判断正误,如果电流不对,那又是哪里出现问题呢?,以及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C:
赞同FPD12, 条件不够具体,是什么设备?什么马达?是直流的,还是液压的???还是???

楼主:
为交流步进马达,马达控制行程,有极限sensor控制. 各位大哥:最近我这还出现伺服马达到达原点或定点时,马达在抖动,造成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马达为三菱的!马达可以确定没问题!

楼主:
当把马达的负载卸掉时,单独观察无抖动现象!负载为平台,马达是通过丝杆,滑轨与平台连接的

网友D:
检查马达驱动器的输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谁让你买日货!

楼主:
马达驱动器没有问题,我怀疑为负载有问题

网友F:
电机选型时卖个功率大点不就完了吗

网友G:
大概是负载的问题 步进马达的扭力曲线在低速比较大,速度越高,扭力越小 所以你在低速可以转,高速不行 伺服的话应该调PID参数可以解决,估计你的马达停住后还有比较大的静扭矩。或者看看同步皮带有没有问题

楼主:
的确是马达停止后还有较大的静扭矩,我用的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型号为MR-J2S-40A.pid等参数也不知如何调!我对这些方面的知识比较缺少,请各位大哥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