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显示CPU故障

楼主(2005-10-04):
我(7月22号)在佛山亚通机电商行买了一台FX2N的PLC,前些天(9月28号),我用此PLC做一个小项目,刚开始下载了两次程序都还可以,第三次下载程序时,CPU故障灯开始亮,之后无法使用,是什么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维修。

网友A:
清除存储器试一下,下载程序的时候程序有多少步就下多少步,不要每次都全部下载进去。

楼主:
谢谢FX2N-PLC: 现在问题是PLC无法跟PC连接,总是出现不能连接的对话,CPU故障灯闪烁,我已经将电池取出来试过还是不行。请问还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另外此PLC是二手的,机壳的侧面写的是MODEL:FX2N-32MT-D,上面写的却是FX2N-32MR,怎么回事呢?

网友B:
TO:HNBER 你为什么不跟那间公司联系一下啊?我也是在它那里买了一个二手的.应该有保修的啊?货不对版吗?你是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C:
程序有錯

网友D:
MT是晶体管输出、MR是继电器输出、后缀D是DC电源。

楼主:
TO 新人工控: 因为保修期是一个月,我已过期了。

网友E:
编程口烧了,我可以帮你修。

楼主:
TO keyi科一: 如果只是编程口烧了的话,CPU 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F:
机壳的侧面写的是MODEL:FX2N-32MT-D,上面写的却是FX2N-32MR; 原因:换过外壳的;

楼主:
我查过了,底盒和最下一块电路板是FX2N-32MT-D,因为我要的是FX2N-32MR的,所以。。。。。

网友G:
所编的程序有错.!

楼主:
TO:好风如水 我已经将此程序下载到另外一台PLC(FX2N-32MR)证明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H:
error灯闪烁说明plc中的程序错误,常亮才cpu错误。 建议检查plc中的程序。

网友E:
谁说CPU编程口烧了之后ERROR灯不亮,你这种情况我修了不下十台。

网友E:
我的QQ是396637392,可以加我,与你更好地交流

网友F:
CPU板有问题; 换一块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换CPU板太浪费,修一下就好了,换一两个IC就行

网友I:
我为了实现保修承诺,2N64MR的主板也要赔给客户!!你这种情况CPU故障的可能性要大些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修好了,换了CPU板上的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J(2005-11-13):
to:HNBER,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换了稳压管?换成什么型号的稳压管?非常感谢!

网友E:
752贴片稳压管,不过也不可能那么好你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K(2010-08-29):
cpu板上有三个752、那个引起的呢

网友L:
是不是程序点数超出范围,或者通信设置不对,程序步的下载步数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