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为何总跳?急!!!

楼主(2005-10-04):
各位,我前几天安装3个漏电断路器,碰到一点问题?电气柜进线安装的断路器是4P的, 三相+N线,在分支柜上我安装了3P的漏电断路器(MAX 0.5A漏电电流),N线是公用母排,设备一运转,3P的开关就跳,不知是何原因? 请高手指教漏电断路器的原理?3P的和4P的漏电断路器检测原理是否不同? mengfw_xj@126.com

网友A:
3p漏电器的负载只能用3p漏电器下的三根电源,估计你用了N线了。3P和4P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由零序互感器检测出负载瞬间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产生出控制电流去跳闸。

网友B:
有4P开关

网友C:
干吗要重复使用,3p的漏电器n线是不能公用母排.

楼主:
原来是只要有设备漏电,总断路器就跳闸,我是想在分支电柜安装漏电断路器,哪里漏电哪里跳,不影响其他设备。 但听说漏电开关下端不能在安装漏电开关,是否有种说法!? 我想3P的是不能公用N线了,4P的是否可公用N线?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D:
换成断路器啊,不要带漏电的

网友E:
我看也是你一定是在3P的漏电上用了N了

网友F:
1楼说得对。

网友E:
你在3P漏电上面加断路器控制电在断路器下取就可以了

网友G:
你的情况和我一样~~我上次是4P的然后设备是不要N的所以我一直跳~~~现在我饶过了那个漏电保护!!

网友H:
如果用变频器一定要用BCD的B型,即漏电流200mA的

网友I:
但听说漏电开关下端不能在安装漏电开关,是否有种说法!?(可以是可以不过下端任和一个漏电开关动作那个总的就会一起跳的) 我想3P的是不能公用N线了,(3P的是是可以公用N线了不过不过不可以有总的4P漏电开关)4P的是否可公用N线?(4P的公用N线不可以共用的)

网友G:
4P的可以用N的~~就是用3相5线制的

网友J:
支持1楼的观点!!1

网友K:
1楼的观点讲的很细

网友L(2008-06-16):
你的接法属于跨接,你要你用零线就跳闸

网友M:
1楼的回复很详细,观点很正确...楼主应该查一下/

----------------------------------------

正泰,德力西 厂家直接拿货,///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3p怎么能用在4P上呢,不跳才怪呢.

网友O:
3P的开关N线是不能用公用母牌的!N线应该取4P开关N线的上端!

回答完毕!以前我用施耐得的漏电断路器出现过此情况!

网友P:
是呀,N线不能公用呀,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