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d参数初始值的确定

楼主(2005-10-04):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做一个pid温度控制系统,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确定pid参数的初始值呢? 我看很多资料上都说用Ziegler-Nichols方法,这个方法是求系统的阶跃响应,确定滞后时间和系统时间常数,在温度上升曲线上找到转折点,求得该点的斜率,进而求出该近似曲线,然后再确定出pid的初始值。但是我不明白怎样才能得到温度系统的阶跃响应曲线,是一直给一个高电平给它加热就可以吗?那样得到的曲线是一直都在上升的呀,没有什么温度达到稳定状态的情况啊! 还有就是继电自整定法,它需要求出继电器特性幅值d,所谓的继电器特性幅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看其他文章里面说是控制功率变化幅度,这个怎么求得呢?这个继电自整定法是在设定一个温度值的情况下,用一个固定的速度加热,直到温度达到该设定值停止加热,等温度自己继续上升然后自然下降,直到下降到设定值以下,再加热到设定值,停止加热,等温度再次下降到设定值以下再重新加热,重复这个过程几次,直到得到的温度曲线呈等幅震荡为止,从而得到该等幅震荡的周期和振幅。 我想请问: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的周期和振幅是不是仅仅是针对我设定的这个温度值和加热速度,而不是对所有的温度和任何加热速度都适用? 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确定得到我的这个温度系统的各个系统参数的值?

网友A:
首先,你在这个论坛问这个问题就不适当了。这边是运动控制,你问的是经典过程控制的问题。要确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PID值,首先要大概得到系统的模型,也就是给系统建模。有了初步的模型,以及你想达到的控制目标,你就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设计PID控制器了。不过你提到过给它加热,温度一直上升不下降,这说明你的系统本身非线性比较严重。可能降温方面你没有特殊的方式(比如加入一定量的冷却水,或是有很好的冷却系统)而只是靠自然散热的方式。这样的话,用PID没什么意义了,用开关方式就行。

网友B:
好象还没有很合适的地方可以转这个帖子。

楼主:
to manifolds, 非常感谢! 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系统的模型

网友C:
初出茅庐,请问楼上说"这边是运动控制,你问的是经典过程控制的问题",那么运动控制中不会使用到PID吗?

网友D(2011-08-23):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那个继电器幅值是指的什么. 如果说是控制功率变化幅度,那在sv值下加热,sv值上不加热,那这个变化幅度不就是100%了? 这个幅度d是100还是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