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PLC星-角降压启动程序

楼主(2005-10-04):
求教程序编写以及接线步骤,感谢!

网友A:
通过电气图转化一下就 ok !!

网友B:
运用传送指令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并且更加直观,一目了然.将三个接触器设为Y0至Y2.传送常数达到控制目的.启动为4,停止为0.可以试一下.

网友C:
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了 谢谢

网友D:
电气图转化一下就ok !!编程控制是类似的

网友E:
两路输入,三路输出,另加一个定时器,将常规电路转换成梯形图就OK了。

网友F:
一个内部定时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G:
通过电气图转化一下就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H:
太菜了吧,都想你这样,中国还有是么希望,这个也发出来。

网友I:
上面这位楼主你这样骂人不好吧,你是生下来就会的吗,

网友J:
三路输入正,停,反,四路输出正,反,三角形,星形,再加一个定时器。共用25行程序。

网友K(2012-04-15):
能不能给我发下程序我看看

网友L:
给你一个参考程序......

网友M(2012-05-20):
2L方法最简单,不过启动时为5,星角切换后为6,停止为0。下图Y0,Y1,Y2分别为KM1,KM2,KM3。X0为启动,X1为停止,T0为切换时间

网友M:
网络故障。。。不好意思

网友M:
网络问题。。。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