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标签印刷机的伺服解决方案

楼主(2005-10-04):
兄弟刚接触印刷行业的机械,最近接手搞标签印刷机(三色套印),有几个问题想问各位高手:1、精度需达到什么级别不会产生重影?2、伺服系统是否需减速机?原系统伺服电机的负载是一个外径210毫米、内径196毫米、长270毫米、两端壁厚10毫米的无缝钢管。

网友A:
1、我记得,以前的国标是0.1毫米,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2、当然要减速,至于是否用减速机,到不一定。

网友B:
我们有相关的德国力士乐伺府解决方案,有相关的OEM客户在应用。欢迎联系。www.digup.com.cn 罗先生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要,而且尽量不用,

网友D:
1、行业内都要求正负3丝内,因为印刷套位十字线宽为标准10丝。 2、你现在的情况需要减速机,1比10的,用来增大扭矩,惯量匹配。

楼主:
重剑老兄:如果用减速机那可只能用行星减速机了吧?正负3丝的精度岂不要求减速机回程间隙1弧分以内,这样的减速机要比伺服系统价格都贵了!业内是否都用同步带?

网友E:
標籤機是定長裁切的應用 運動維持同方向 理論上沒有背隙問題

网友D(2006-04-06):
行业内此类机器拉料滚筒直径外径为210mm左右,要求5弧分背隙。
但并不是影响定位精度的主要因素。套位精度由诸多原因影响,系统上主要为速度曲线,刚度。外界更多如机械结构,材料,油墨等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