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通过调制解调器来实现PLC远程连接。

楼主(2005-10-04):
我想通过无线调制解调器来实现两台PLC之间串口(485)连接,市场上有基于序列发射频谱和RF技术、频率为2.4G射频无线modem模块;也有工作于220~240MHz频段的数据传输电台,想知道哪一种更好些。(如抗干扰性、工作连续性、抗物体遮挡性等)

网友A:
可用GPRS无线连接,我用两台三菱FX-1S+485BD作通并已稳定运行2年了,3公里距离,有兴趣可联系我

网友B:
MODEM需要后台计算机支持 不知道 您的PLC是否支持PPP拨号如不支持的话 建议使用DTU也是串口的 如果要用以太口建议使用无线路由器(基于GPRS/CDMA网络)如对数据安全要求比较高的话 可选用支持VPN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B: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13342999930 MSN:benone_56@hotmail.com QQ:28692203

网友C:
无线数传电台选型指南 十九世纪末,无线电——用电磁波传送信息在欧洲诞生。一百年来,用各种方式的无线电台来传送话音、数据、图文信息,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无线数据传输:从模拟电台到数字电台 科技进步带来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需要科技的进步。早期,无线数传电台用于水利的水情监测、电力的遥控遥测等行业。由于技术的限制,采用的电台是模拟调频对讲机配数模转换的MODEM,自动化程度低、信息传输量小。近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自动化程度要求的提高和数字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线数传被广泛用于三遥、GPS、生产过程控制仍至图像传输等领域,以DSP和数字调制为标志的数字电台具有传输速率高、稳定可靠、距离远等优点,打破了模拟数传电台速率低(实时性差)、可靠性差(对讲机PTT控制发射造成丢字头,调频静噪尾噪声造成乱码)、传输距离近等造成的种种应用限制。(详见《无线数据传输产品应用技术手册》P88“无数数据传输:从模拟数传电台到数字数传电台”、P90“数字数传电台与模拟数传电台的比较”、P94“模拟数传电台MOTOROLA 950i与数字数传电台2710的测试比较报告”)。 纵观国内外通讯厂家,目前为中国市场提供230M频段数据传输电台的国外厂商主要有:美国MDS公司(2710/EL705,约2000台/年)、新西兰大吉TAIT公司(TM8015/8110/8115,约3000台/年)、日本日精公司(ND889A/886A/250A,约20000台/年)、澳大利亚SPECTRA公司(MD9220,约1000台/年)等。另外,更早以前中国市场上还有日本的健伍、日立、CONPRO、KYODO、SEIKI和美国MOTOROLA以及加拿大先创等厂家在不同时期生产过230M频段模拟调频电台,它们与日精ND88X系列电台一样,需另加MODEM才能传数据,现已基本上停产了。总的来看,MDS、TAIT和SPECTRA都是采用DSP的数字化电台,性能指标高、成本高而市场占有率低,而日本日精电台与早期的日本电台一样,是需配MODEM(由ATMEL单片机、CML FSK芯片等组成)的模拟调频电台,性能指标低、成本低而市场占有率高(主要是电力负控,用户数量大,性能指标要求不高)。 深圳华夏盛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各领域应用特点,依托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所力量,推出自有品牌的数字电台,性能指标更高,价格更便宜。2004年销售近3000台,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 2、超一流产品的标志:最先进的技术、最高的技术指标和完善的功能 与计算机、自动化及其它通讯产品一样,无线数传电台的生产厂家亦很多,产品的技术水平、性能指标与用户定位有很大差别。 深圳华夏盛SCADA系列点对多点电台是遥控遥测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顶级产品。它的电路采用DSP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实现信道编码,前向纠错等功能。它采用CPFSK数字调制解调、Viterbi译码、均衡软判决等技术,软件处理增益达7dB。生产工艺全部表面贴片焊接。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远远超过模拟数传电台。电台的通讯范围在50公里以上。可以全双工、半双工或单工方式工作,收发同频或异频,EIA-232数据接口异步透明传输。电台支持话音通讯,通过复用器可以实现数话同传。 电台自带电压表、温度计、功率计、场强及干扰测试仪、误码统计、软件RTU等目前市场上其它品牌电台所不具备的功能。电台故障告警如温度过高过低(-40~+70℃)、供电电压超范围(10.5~16VDC)、异步串口数据格式不匹配等自动提示输出。 SCADA电台独有的系统网管软件InSite 6,实现空中远程设置系统内其它电台参数如串口格式、发射功率、工作频率等,也可以实现空中远程监测系统内其它电台状态如工作电压、工作温度、接收信号强度、信噪比、误码率、状态告警等。 SCADA系列电台具有多种机型,以满足不同系统要求,如中继台、全双工电台、双机热备电台等。 详见“美国MDS/日本日精/深圳华夏盛数传电台大比拼” 附:1、SCADA系列数字电台彩页 2、全双工中转基地台彩页 3、InSite多管软件彩页 3、深圳华夏盛用最低的价格提供超一流的产品和专业完善的服务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从事无线通信、数据传输和视频应用领域的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工程组网等服务。公司目前拥有员工二十多人,其中三分之一具有硕士学位,并有现代化厂房的生产合作单位,2003年实现销售额1100多万。 在消化吸收近十年国外行业领先厂商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的基础上,结合各领域的应用特点,依托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力量,华夏盛开发生产具有目前最先进水平的数传电台、网络电台、图像电台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水/电力/热网/煤气/铁路/交通、公安/安防/部队、路灯/地震/气象/环保、GPS、金融、冶金/化工及工业过程控制自动化等数据采集与控制。 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专业完善的服务是我们的存在的基础,积极开拓勇于创新是我们发展的推动力,为工控自动化领域提供技术领先、质量可靠和价格实惠的无线数据传输产品是我们不变的方向。 为了让您和您的用户正确选型,放心使用,我们郑重承诺: 1、无论什么需求,我公司免费提供样机和现场测试,协助用户确定系统方案,提供选型参考数据。 2、无论什么故障,我公司对所销售设备提供终身免费保修。 3、无论什么原因,我公司对所销售设备允许三个月内退货。 附: 1、2004年业绩 2、最新消息 3、入网证、生产许可证 以上资料供参考,有其它任何问题欢迎来电或邮件交流。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苍松大厦南座3A12 电话:0755-8384 9417 传真:0755-8384 9434 联系人:刘继兵(13823678436) 网址:www.sinosun.cn

网友C:
TO:SHS 2.4GHz扩频无线MOEDM和230MHz常规数传电台的区别: 1、抗干扰性:扩频电台可以抗各种干扰,而常规电台相对较差。 2、工作连续性:没有什么区别。 3、绕射能力(传输距离):2.4GHz属于微波频段,没有绕射能力,要求直线视距传输,距离近(一般几百米到几公里)。230MHz属于超短波,有一定的绕射能力,传输不受建筑物、树林和小山丘阻挡,距离远(一般几公里到几十公里)。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TO:深圳华夏盛 1、 您说“2.4GHz属于超短波,有一定的绕射能力”,如果是“钢结构”物体,不知会有什么影响? 2、“230MH常规电台相对较差”,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受到干扰,如附近有同频率的电台,从而影响数据发送及接收?或者说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如“差错率百分数”等指标。

网友D:
二楼陈工他们做的不错。

网友C:
TO:SHS 1、230MH常规电台不会受“钢结构”物体阻挡,除非把电台放在屏蔽屋中,如电梯等,信号就传不出来。 2、无线通信设备以载频或时隙来区分信道,同频的电台会互相干扰,扩频技术通过相关解调滤波排除干扰,数字技术通过DSP处理达到比较好的纠错效果。“差错率百分数”取决于干扰信号的强度、带宽和所用电台的技术等因素。

网友E: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F(2006-09-25):
可用GPRS无线连接,方案我发给你!

网友G:
可以用两台GPRS MODEM进行CSD通信来实现。可以随时联系:0592-5908785,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H:
CSD通信要付通话费,双机通话每分钟0.13,50kb/s*60=3000kb=3MB
30MB才1.3元 GPRS50MB20元 GPRS模块成本比CSD高,没错的话GPRS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