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HIVECTOL-MH

楼主(2005-10-04):
我是一名传动的新手,有哪位大哥使用过HIVECTOL-MH?大家可以交流交流吗。 QQ:553928242

楼主:
是在冷轧行业中使用的,有那为大哥有过经验啊,带带小弟。

楼主:
日立矢量控制,运行在单机架可逆式轧机。

网友A:
这是HITACHI 系统控制事业部开发的一种高性能交流矢量控制变频器。主要用于冷轧行业。您提到的MH型应该是中压水冷型变频器。性能还是比较可靠的。本人接触HIVECTOL系列变频器多年。如果在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email:CHINESEMAPLE@hotmail.com

楼主:
这位大哥说的是。我们还使用HIVECTOL-S系列的一套。
我的EMAIL:mill3599@yahoo.com.cn

网友A:
你的PLC使用的是R600或R700吗?hitachi的电气设备不错的。。三菱—日立的轧机也不错的,比起西马克—西门子的东西至少在稳定性上要高出一筹。单机架AGC控制要比多机架轧机还要难。dapai520要好好努力噢!

楼主:
我们使用的而是R-700。
AGC控制比较复杂,还要你多多指导。
我把我遇到的问题总结后用E-MAIL发给你。
请兄台给把把关。

网友A:
没问题,可以互相探讨。我对单机架轧机AGC控制也很有兴趣。你们轧机的S/V是筱田吗?那可是老朋友了。你是武钢的吗?

楼主:
我不是武钢的。我是江苏一家民营企业的,这边附近同时上了两台M-H的可逆式轧机。北京首钢也在上一台,目前正在调试。
由于我们的氮气中有水分测厚仪通讯板坏了,你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是东芝的测厚仪吗?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气源是其他能源部门集中供给的。而且对气体的含水量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说,对于仪表所用气源设计时都因有相应的干燥装置,例如SMC就有这样的装置出售。

楼主:
现在我们准备用瓶装氮气,不过管道好象有漏气的现象.
上次请TOSHIBA的S/V过来换了通讯板.85万人民币.

网友A:
能告诉我你们使用的东芝测厚仪的型号吗?我不是专业搞测厚仪的,但我可以向我们的测厚仪部门的同事询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2005-11-03):
氮气应使用纯氮。(99.99?%)另外要有补气装置,使得容器泄露是能自动补充氮气,防止空气进入。

楼主:
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测厚仪的型号。下次查了告诉你。
HIVECTOL-MH的纯水冷却装置进入冬天后要注意什么啊?
你们以前遇到过什么麻烦吗?

楼主:
氮气按照要求是设置为0.02MPA的,不过现在用了瓶装氮气后,东芝的S/V 说只要有流量就好了0.01MPA 就够了。

网友A:
不需要。只要不是极地或高原,一般没什么其他问题,纯水循环泵最好不要停,即使变频器停了。关键还是纯水,要注意树脂1-2年要更换一次。购买时一定要和HITACHI或纯水成产厂商联系,确认型号。因为如果你仅仅按型号向三菱化学购买的话,是不能用的,他的树脂中添加了一种特殊成分。如果你那边气温较低的话,要注意管道的保暖。

网友A:
东芝的S/V 说的是有道理的。不过一定要有压力。哪怕是小于0.01MPA。

楼主:
谢谢!
HITACHI的传动专家在这调试的时候说树脂是不需要更换了啊,现在我们的电导率在0.060SEIMEN左右。
传动设备要准备多少备件啊?
我们主电机是4200KW,两台卷取机是1830KW,开卷机是400KW
现在一共用IGBT单元是36个,备件有3个。

网友A:
不换树脂,那当你的电导率上升时怎么办?可能是因为你们使用的纯水量不大,这样的话树脂的更换周期可以稍长。我想日立S/V不会说不需要更换这样的话的。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另外提醒一下,一旦电导率报警,千万不要做信号短接这样的傻事。后果......除非你们老板逼你这么做。 而且要注意购买的树脂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是1年。传动备件一般是作为事故件准备的。主要是各类插件板,S/E,AVR,CT。有钱的话IGBT单元(整个抽屉)最好应被4-6个。因为一般坏的话,不会只坏一个的。而且MH系列的igbt抽屉修理是有一定窍门的。(比较复杂,一般不要自己修理,这里也讲不明白。)如果费用紧张的话,不备也可以,日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备件部门,紧急情况下可向他们请求提供。开卷机传动是MS的吧?

楼主:
好的,谢谢!我和日本人联系一下看看怎么买树脂。
我们有一定数量的PCB板随即备件,HITACHI的设计人员说至少可以维持两年。
如果IGBT 坏了肯定不会是我们修理的。
S/E好象我们没有备件。

网友A:
SE最好要有,包括弹性接手。igbt我们最多碰到过的一次坏6个。顺带问一下你们的轧机是单传动还是双传动?

楼主:
弹性接手,我们有好几个的,上次还换过一个。
单传动和双传动怎么说?我不不明白。
如果IGBT单元坏了,我们肯定要叫S/V 过来更换,调试。
我们有三个IGBT备件。

网友A:
就是轧机上下工作辊是单马达传动还是分别由两个马达传动?
IGBT单元坏了S/V 过来更换,调试的话一般最快也要24H,而且费用暴贵。在有备件的前提下你们自己不会更换、测试吗?

楼主:
我们轧机是一台电机传动,4200KW.
因为我们都是新手,不可能自己安装调试的.
虽然跟S/V学了两个月,但是还是不能完全自己动手.
你说说安装新IGBT单元的步骤.谢谢.
安装完了还要做哪些测试.

网友A:
一般来说主要是首先要检查出坏了的IGBT,然后进行更换损坏部件,检查主回路,做脉冲测试,作低电压测试,做放电运转,带负荷运转。步骤比较多,注意点也比较多,如果不熟悉,不要去做,容易出事。你们的S/V走了吗?不会是菊池吧?如果是这家伙的话很可能什么都不讲。不过也是,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全部教会,弄个半吊子更容易出事。

楼主:
呵呵,是的。现在都是一知半解的。只能配合S/V调试。
谢谢你的指导,我再看看HIVECTOL的调试准备报告。
我们的S/V是永井克佳,他还是比较好的,只是我们太嫩了,再加准备工作不是很充分,所以都是了解表面的。
请问张枫大哥是哪儿搞M-H轧机?

楼主:
BAOSTEEL。
我们厂也有不少来自BAOSTEEL的老专家。
我也在宝钢益昌培训学习过三个月。你在益昌二冷轧吗?

网友A:
不是。但去过。益昌二冷轧准确的说是二次冷轧。

楼主:
张枫大哥;
   最近我们的AGC控制出了一点问题,厚度偏差比以前大多了。液压缸上升下降特别慢,有时把FF AGC 关了偏差相对小一点,我推测是液压缸的响应有问题。
   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
我们的测厚仪的型号是 TOSGAGE7000

网友A:
液压系统是否检修过,放气了哇,力马达阀要求很高的,做一下输出特性测试。看看和原来的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可能阀芯有问题。另外你们的轧制力传感器用的是pressure gauge 还是load cell?如果有需要可以把相关的MICA TRACE发给我。(包括阀的给定、反馈等信号)

楼主:
我们用的是LOAD CELL,ABB公司的。液压人员检查过HYROP了,可是过段时间以后液压缸的行动还是比较缓慢,我估计电气没有问题,可能是压力不足。
我下次把MICA TRACE发给你,请你把把脉。

网友A:
正常的话,阀的输出特性因该比较硬,输出特性测试曲线最好还是做一下。

楼主:
HYROP的波形测试我不会做。
以前我没有跟着专家学。

楼主:
张枫大哥,好!
   我把我们板型仪的异常显示发给你了,请你把把脉。

网友A:
没收到。email:chinesemaple@hotmail.com

楼主:
我发了,请你看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太大了。不好发!

网友B(2006-02-28):
HIVECTOL-MH一般是调试的时候用,监控也可以,调故障记录什么的很好用,只是最好不要往芯片里面写东西!
这个东东还是很陌生的!

网友B:
看到几位同行啊!M-H的东东还是有很多要学,以后向各位多多学习啊!
DAPAI520兄弟提到的液压缸动作缓慢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两次,不过现在好了,也没做什么事情,我们副厂比较在行,检查了油压方面的设备就好了.遇到这个情况,先用BY-pass VALVE试试,确定油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FMV的问题,最好将油过滤一下,可能油中杂质影响了FMV的阀芯.记得当时调试的时候S/V是中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一点.

楼主:
朱工;你好!
  感谢你的支持!请问你是在哪儿的M-H轧机上啊!你们的磁尺一般多少时间ZEROING?

网友B:
我是苏州地区的,你应该知道是哪里了.
磁尺Zeroing 一般是在main cylinder降到底(一般为换辊时)做一次.为了保险,我们将现场操作GP上的按钮取消了,需要磁尺zeroing就在HYROP盘内的GP上进行.

楼主:
Marine1981,你是常熟EVER BRIGHT.磁尺调零这么频繁,我们一般是到换BUR的时候才调零.
请问这位兄弟上次你去上海参加TOSHIBA X-RAY的小讲座了吗?
我的QQ553928242,我们再细细交流.

网友B:
去过,原来还见过面的.呵呵!

网友B:
我的qq 35620920

网友C(2009-01-03):
在技术方面没有绝对的高手,因为技术很多时间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想同行们要多交流才能提升自己对技术的用途,本人也搞了这么多年有自动化同智能测控(轧机液压厚控系统AGC)系统,总的来说,不管做什么都是满足客户的需要,只有要市场就说明这个东西有生存的价值,就轧机厚控系统来说,目前国内的轧钢铁厂(除了那些大型钢厂)有几个会出那么我钱出订购进口设备,我现在自己在做液压厚控系统(AGC),我做的有两种(一种是用工控机+C语言+VC做的,也是国外一些公司喜欢用的那种方式,另一种是用PLC 做的,PLC有西门子的400+FM458,还三菱PLCQ系列的,具体要看客户的要求同现场条件而定),有什么事大家可以电话联系,江门联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750-3162958,15994878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