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怎么控制开度

楼主(2005-10-04):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电动调节阀开度.传感器输出4-20MA.     要求:设定压力值要求恒定(可调).压力是通过开启阀门的开度来实现的.     请教需要什么样的电动调节阀和转换器件.要独立的.带通讯接口的.阀门有开关继电输出可调的.(就是开关到一定开度有继电信号输出).谢过.

网友A:
你的阀门的要求不低啊,主要是阀门的执行器。建议你选好一点的阀门。 可以把你具体的使用地点和技术要求写出来啊

网友B:
第一:你选择一个合适的压力传感器,能输出4-20MA. 第二:你选择一个合适的阀门(如:费氏尔阀门),它能接收4-20MA指令,并转化成为阀门的开度.你所说的功能它都能实现,但是阀门的通讯是靠HARD通讯的.

楼主:
谢谢.压力传感器在阀门的输出测.要求是设定一个压力值(如0.4MP).压力高于设定时阀门关小.压力低于设定时阀门开大.压力一直保持在设定值.需要什么器件.有没有这么一个产品:输入4-20MA.输出4-20MA.过程要处理.要能设定.面板数字显示压力值和设定值.

网友C:
输入4-20MA.输出4-20MA.的产品很多,一般做温控表或智能控制器的厂家都有.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D(2006-10-25):
谁有381LSB-50技术参数,急需,谢谢!

网友E:
你的要求我厂可能能够满足具体情况你可以打电话07168508908和07168509899找毕工问一下

网友F:
1台带通讯压力变送器+1台带通讯电动执行机构就可以完成你的要求,但是你说的继电器不太明白,是不是要求有限位开关输出?如果是的话加行程开关触点输出就好了。还有1中就是模拟量行程开关,直接4-20mA反馈,那样你的阀门开度直接出来了

网友G:
变送器+二次表(智能仪表)+电动阀
我现在用的好多都是这样的啊,二次表便宜点比如万山的,贵的有西门子的等阀的开度可以直接显示,手动自动可以自由切换我这里阀的执行机构用的的乔登的(贵的要死、电路板老坏),一般用便宜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H:
找一个电动阀门的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
你需要的话,找我好了。

网友I:
很好实现的,就像利用压力输出来调节变频器一样

网友J(2006-11-28):
为什么一定要用压力传感器呢?为什么不尝试用一个角度传感器来做阀位传感器呢?

网友K:
压力变送器+二次表(调节器)+电动(气动)调节阀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L:
选用智能型压力变送器(内部具有pid调节功能,带通讯口),这类产品很多,电动阀采用带通讯口的,两者就可实现通讯,达到控制压力的目的,既带通讯口又有4--20mA输出的变送器价格要高一点,也可采用不用通讯的产品,变送器输出的4--20mA直接接入整体式电动执行器就可。
调整电动执行器限位开关的位置,取限位开关上的令一个点,外接继电器就可实现你所需的功能。

网友M(2011-11-19):
如果跟水泵联动怎么办啊?水泵开阀门调节,水泵关阀门要关闭怎么做啊?

网友N(2019-01-23):
实际上就这个原理 ,压力变送器信号进入控制室,调节器进行PID参数整定,输出信号(电流信号、开关量信号他)控制电动(气动)执行器,同时位置发送器反馈的电流信号也进控制参与参数的整定,这样就可以实现系统的闭环控制。。

网友O(2019-06-14):
电动执行器   孚因品牌   yuan_1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