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为什么采集电机温度的传感器老是坏,

楼主(2005-10-04):
在矿上做电机温度的监测,先是用中泰的RMA411,16路的温度,结果没回到家,就被矿上叫了回去,坏了。第二次又换上了研华的温度模块,又坏了,没有办法,第三次又换上了昆仑海岸的温度模块,用研华PCL813B采集,又坏了两路,而且老是这两路坏,把别的烧了,电机电压是6000伏,160KW的,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急人呀。

网友A:
你的连接线用的是什么啊?有静电吧。用屏蔽绞线

网友B:
可能现场信号干扰比较厉害,一些采集模块的输入通道抗干扰不够好,所以就把采集通道冲击坏拉,所以建议你先隔离后再采集,温度隔离器现在比较多的.

网友C:
你用的是昆仑海岸的哪个系列的模块 具体情况可以再说清楚点吗 模块的抗干扰能力有时候就是让人担心 不过电机电压确实有点高 考虑过用仪表代替模块没有 大家交流下可以 wq99022320@hotmail.com MSN

网友D:
老兄:你的测温是埋设的pt100么?不行,你前面在加个配电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