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05-10-04):
在矿上做电机温度的监测,先是用中泰的RMA411,16路的温度,结果没回到家,就被矿上叫了回去,坏了。第二次又换上了研华的温度模块,又坏了,没有办法,第三次又换上了昆仑海岸的温度模块,用研华PCL813B采集,又坏了两路,而且老是这两路坏,把别的烧了,电机电压是6000伏,160KW的,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急人呀。

网友A:
试用西姆宏公司S1116模块如何,16路热偶 热阻任意输入,参数自由设置,RS485口,MODBUS-RTU协议,220VAC输入。 欢迎上网查看 www.xmson.com.cn 010-62250442-20

网友B:
将温度模块可靠接地,最好是单独的地,其次是换个变送器看看

网友C:
我公司是德国BECKHOFF现场总线的核心代理商. 1.Beckhoff现场总线产品技术在国内有过许多成功项目,支持IEC61131-3标准PLC编程语言,支持LIGHTBUS、ProfiBUS、InterBUS、CAPopen、DeviceNet、ControlNet、Modbus、SERCOS、RS485、RS232和Ethernet TCP/IP、USB等多种现场总线,产品组态灵活,功能强大,精确配置I/O点数,充分考虑用户整体方案综合成本,节省大量布线与空间,提供完善满意的售前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2.各类I/O端子,包括2点、4点、8点的数字量信号(5VDC、24VDC、48VDC、120VDC、230VDC、NAMUR、高速计数器等),模拟量(0..10V、±10V、0..20mA、4..20mA、热电偶、热电阻、电阻桥、可接示波器和直接与5A/1A电流互感器相接,它可通过现场总线系统进行网络分析和供电管理,采集电流、电压、有效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cos φ,通过64,000 次采样计算有效值,其测量精度可达全刻度值的 0.1%,广泛用于楼宇和低压供配电系统中;也可以控制5.5KW以下电机,通过现场总线对电机的进行控制,可以采集电机的电流、电压、有效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cos φ以及通断次数,并进行相关的保护。 天津奔豪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馨达园9-3-101室 电话:022-87892560 87893126 传真:022-87890685 姓名:江志军 手机:13821537990

网友D:
主要问题: 干扰问题。按照您的使用要求,其工作环境属于IEC给出的4类工作环境;而很多的产品只能适用于3类的环境,甚至都满足不了3类环境的要求。当然也就损坏了, 可以试试我们的产品。我们是按照IEC 4类电磁环境设计的。 www.econtrol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