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组态王

楼主(2005-10-05):
本人是组态王的初学者 有个问题请教下高手前辈们: 本人 从网上下载的组态王软件安装后其中的example(自带的样例工程)打不开;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提示:--不能正确读取系统文件“tagname.db”中的内容,创建新的系统文件将覆盖旧的系统文件,“是” “否” 创建?-- 点 “是”之后----创建系统文件失败!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XP sp1---操作系统

网友B:
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否为只读属性,如果是请去掉。 另外你下载的组态王是哪个版本? 是否是从组态王网站或工控网上下载的,其他网站下载组态王不一定能正确使用。

楼主:
kingview 下载的应该行的吧 6.5版的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