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5-10-05):
三菱伺服控制器报警AL24,伺服马达没有问题线路也正常!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2010-06-13):
AL-24为主电路异常,伺服放大器的伺服电机输出(U? V? W ?相)与地线连通。可能是A;. 在主电路端子台(TE1)上电
源输入线和伺服电机的输出线发生接触 B;伺服电机动力线的保护层发生劣化并与地线连通。C; 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发生
故障,[调查方法 即使拔下除控制回路电源以外的所有电缆并打开电源, 仍发生报警,AL.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