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煮糖传感器

楼主(2005-10-05):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做一个关于煮糖的题目,即进行真空煮糖罐的数据采集,真空罐采用蒸气加热,需测温度,真空度,液位,粘度,糖膏过饱和度,要选用相关的传感器和设备,工作时罐内环境: 1 罐内糖膏温度控制在80到85度之间,测温量程不少于107度,还需测罐内沸腾表面的汁气温度和加热蒸汽的温度,范围在是100度以上150以下.这些测温元件该如何选用. 2 加热蒸汽压力范围大概为20K帕以下,罐内汁汽压力较小,采用怎样的传感器合适,最后如何得出罐内的真空度? 3 考虑糖膏粘度较大,液位传感器怎么选用? 4 糖膏的过饱和度,我考虑选电导率为参数测量,请问有和设备可用. 先谢谢了!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可以使用绝压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