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trolLogix的配置……

楼主(2005-10-05):
配置一套ControlLogix5550的PLC,发现以下问题: 1、将各模块插在背板上,部分模块指示灯闪烁,连接错误,但是并未使用软件对背板进行过设置? 2、使用Rslinx配置的时候,在PLC属性中设置CPU的槽位无法与软件上框架配置的槽位一致,弹出重复命名错误的对话框;但是如果设置的槽位不同,就如法下传程序,请问如何解决? 请各位RockWell的高手出招相助,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如果是IO模块,在没有初始化之前,指示灯是会出现闪烁;如果是通讯模块,在网络配置不成功的时候,也会出现闪烁;CPU在第一次写Firmware之前,也会闪烁红灯。建议找出每个模块的Manual的TroubleShoot的部分来查找各模块的问题。 2.Controllogix CPU的槽位可以在Controllogix背板的任意位置,在RSLogix5000环境中,你只需将CPU槽位位置设置和实际位置对应即可。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