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EH)与变频器(-F)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10-05):
指令是这样的还请大家帮忙分析:】 LD M1 MODWR K1 H2000 K18 LD M1 LDP M1012 SET M1122 LD M1123 RST M1 SET M2 RST M1123 LD M2 TMR T0 K150 LD T0 MODWR K1 H2000 K17 LD T0 LD M1012 SET M1122 LD M1123 RST M2 RST T0 RST M1123 SET M1 程讯就是这样的,我想用PLC来控制不同功率的变频器,来实现变频器的运行模式。 但是我发现,我的程序,对有的变频器可以实现控制,对有的不可以实现控制,同样都是-F系列的变频器,为什么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问题是每次写完后M1123闭合后,后面的中间继电器,应该RST和SET ,却没有。请大家帮忙,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MODBUS协议是半双工形式,一收一发才是一个通讯过程,如果在同一时间内两次通讯都在进行,会造成不能正常通讯,请不要用时间来实现通讯的控制,而要用通讯完成的标志进行通讯的控制

网友B:
LD T0 LD M1012 什么意思?

网友B:
TO:月光宝贝 请问:你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不是每隔15秒进行RUN(正转)与STOP的切换

网友C:
H2000是变频器的资料地址,它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B:
这是它本身规定的!你有没有变频器的手册? 其实变频器的每一个参数均对应一个地址。比如台达M系列变频器的H0000对应P00。这样,你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对变频器进行监控。

网友B:
其实,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讨论一下,另外我也可以向我的师傅请教的。

网友C:
有VFD-M的手册可没有查到H0000对应P00,在那页?

网友B:
这个你在手册里查不到的!手册里只有H2000以后的地址以及里面的内容。

网友C:
请问您怎么知道的H0000对应P00,请赐教。

网友B:
是从我师傅那里学到的~你用PLC和变频器通讯有没有成功?

网友B:
没有成功吗?

网友C:
还没有成功。

网友B:
如果是VFD-M系列的变频器,首先对一下参数进行设置; P00---d04 p01---d03/d04 P88----任意设置(注意与PLC的设置一致) P89-----任意设置(注意与PLC中D1120的设置一致) P92-----任意设置(注意与PLC中D1120的设置一致) 如果是ASCII模式,先把M1143复位(M1143=off)然后按照教材里面的范例先演示一下,如果成功的话,在自己编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设定一下通讯逾时时间D1129,比如K100 ;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还有必须保证第一次通讯完全结速后,再进行第二次通讯。 而且你的程序也有问题,两个M1123没有受限制,应该用M1,M2分别隔开,否则只能后面一个有效,改改吧问题不大!

网友E:
你的程序有问题。D1120也没有设置。应该采用循环发送的方式。这样工作会比较可靠

网友F(2006-04-06):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qq330340511

网友A:
下面引用由kuishe在 2005-10-9 8:06: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程序有问题。D1120也没有设置。应该采用循环发送的方式。这样工作会比较可靠
--------------------------------------------------------------------------------------------
同意!

网友G(2007-09-14):
下面引用由lesing在 2005-10-7 15:2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VFD-M系列的变频器,首先对一下参数进行设置;
  P00---d04
  p01---d03/d04
  P88----任意设置(注意与P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