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温度控制器RWD62设置?

楼主(2005-10-05):
讨教西门子温度控制器RWD62,第一次碰到此产品,说明书是英文的,不知该如何设置?我用在锅炉上做加热控制,达到温度则关闭阀门。

网友A(2007-05-22):
温度设定:按一下控制器上三角键,荧幕出现SP--C22原温度设定值,按控制器上圆形键(SEL),以上下三角键选择所需温度设定值,设定即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