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一种廉价的称重方案

楼主(2005-10-05):
各位大侠好: 我们公司原来设备均采用西门子的:SIWAREX称重传感器+SIWAREX称重模块+S7-300 PLC,用TP170显示和控制配料过程,另外有一套300PLC和工控机控制其他系统流程。由于有三种原料,故采用了三个称重模块。此套设备成本一直高居不下。 现在,我们想重新设计这套称重的方案。基本策略是1、采用国产称重模块。2、取消触摸屏,3、取消称重300PLC。 但是采用国产称重模块,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和工控机通讯的问题。PLC的模拟通道,导致仪表的数据与工控机的数据不同步;MPI总线控制系统反应很慢。 请问哪位有没有成熟的方案,或请推荐两款成熟的产品配合,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MT4W系列仪表来显示和控制样可以降低你的成本,有兴趣的话,可与我直接联系,我这里有大量现货,而且价格很低,是韩国生产的.HGK@autonics.net.cn

网友A:
你所说的系统我们目前有成熟应用的,没有你说的那么麻烦. 方案1:本身有PLC的话,就不用仪表,采用PLC、模拟量模块、工控机、组态软件就完全实现了,在药厂配料中应用的非常好,根据配方等。 方案2:根据方案一,不用模拟量模块,直接采集仪表读数,通过COM端口,组态软件实现。不知你的问题再什么地方,可来电咨询:13835984678,我们是专业从事衡器自动化的。

楼主:
我原来的方案是不用仪表,直接用西门子的称重模块,也就是你的方案1,但是成本太高了。 我们是配料,称重伴随着动作,方案2??

网友B:
梅特勒.托利多的很好啊

网友C:
梅特勒.托利多价格不低哦 国产的品牌就便宜多了 有许多国产二次表有485接口的

网友D:
一种方案是用称重传感器+称重仪表+PLC+工控机+组态软件(全国报社的油墨系统很多都是我们做的) 第二种方案就是称重传感器+放大器+模块+PLC+工控机(或者触摸屏)+组态软件 其中称重传感器和仪表 模块和组态软件全部采用国产化 性价比绝对高 如果有兴趣可以多交流 wq99022320@126.com

网友E:
你要体现的是较高精度的配料过程,选择其它牌子的产品(进口品)并不会便宜,同时还会遇到整个系统运行/数据交换的问题。要节约成本,只能在传感器上考虑,西门子的传感器较贵,可以选其它牌子的,这不会影响你的系统。(动态称量系统) 如果是静态称重,则可以考虑其它牌子、较便宜的方案。

网友F:
批量大用单片机做。

网友G:
我们的称重仪表配通讯与工控机相连,光电隔离抗干扰,速度快不死机,工控机可以直接设定仪表的参数或控制权转移。 您这里涉及好多细节问题,配料周期时间,配料量,速度,精度误差要求,液料还是物料(有没有拍袋,夹袋等信号) 我们是专业研发生产控制仪表的,具体问题有意可以来电或留言,明确实际工况要求在给您方案和答复。13910085828 zhangbo000000@yahoo.com.cn

网友H: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欢迎来电: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网站:www.zjloadcell.com email: hzsz776@163.com

网友I:
我们是采用称重传感器(或变送器)+二次仪表(带远传)的方案,在航天系统和兵器系统内用了多套了,可以把你设备的具体要求提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QQ:570064013 ,也可以电话联系:13379243050;13319283359

网友J(2006-02-10):
我可以用单片机做来实现PLC的功能,已经广泛应用,稳定性及性价比极高。
欢迎联系我 13855283472
http://www.sunmoon-china.com

网友J:
呵呵,我上午回此贴,连续出现错误提示,结果出现重复了,不好意思。

网友F:
没关系,只要不是有意的。已经整理好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钧盛科技在 2005-10-20 15:56: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是采用称重传感器(或变送器)+二次仪表(带远传)的方案,在航天系统和兵器系统内用了多套了,可以把…
--------------------------------------------------------------------------------------------
他的方法是可行的,关键是根据具体应用,把二次表的功能稍微再开发一下即可,我就碰到过,只是最后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实施罢了。
另外,用单片机开发,实际在二次表就是用单片机。

网友L:
进口品牌称重传感器(在中国制造)+进口品牌称重仪表(在中国制造)+国产称重模块+西门子PLC+工控机+组态软件吧。我们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M(2006-09-14):
建议使用msc-51单片机,性价比和稳定性都极高

网友N:
现在国产的也很成熟像浙江余姚太平洋也是引进国外技术,性价比和稳定性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