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谢谢版主大哥 回帖

楼主(2005-10-05):
我这套机械控制系统共有四套同一型号的750W的小惯量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经过分别互换电机和驱动器进行试验,判断出是驱动器有问题,之后才进行空载试运转的,仍然是过载故障,连接电缆肯定是好的.看来只有更换新的驱动器了吧,有特效的方法来修理驱动器吗?

网友A:
可以把参数回复成出厂参数再试试,如果还是有问题就需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