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测量20米距离的运动物体的垂直位移应该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2005-10-05):
我想测量20米距离的运动物体的垂直位移,应该用哪种传感器??谢谢高手! qq 89625003

网友A:
初步看来 是激光!具体要看你的详细工况

网友B:
速度不快的话考虑下超声波固体测量

网友C:
楼主 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使用环境和移动情况吗

网友D:
至少你得说出精度要求和使用环境啊

网友E:
主要是看你的具体要求和工作环境。20米的距离建议用非接触式的,像超声波、激光、雷达都可以。超声波的精度低、外部环境对其影响也很大,但价格比较便宜。激光和雷达的精度高,性能稳定,不受环境干扰,但雷达价格比较贵。 有什么问题可来电讨论:021-62453105 张先生

网友F:
楼上的:你家的激光、雷达的精度能比超声波高?进口的超声波一般能达到0.5mm以内,你的激光、雷达能达到?吹牛吧! 楼主:你的使用介绍应更详细点,方法很多了。给我你的电话? e-mail:leiyud@Online.sh.cn

网友G:
要看要求了 精度的高低不一样呀

网友H(2005-11-05):
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对射式的和反射式的,都可以考虑!

网友I:
光栅的可以。

网友J:
哈哈11:将你的E-mil:告诉我给你发个图纸过去看.

网友K: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用拉线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

                        可以联系我 0552-4080608 13855283472

网友A:
今天这个帖子被顶上来我才注意到 以下这条言论

  引用 月亮城::
----------------------------------------------------------

网友:
    楼上的:你家的激光、雷达的精度能比超声波高?进口的超声波一般能达到0.5mm以内,你的激光、雷达能达到?吹牛吧!
  楼主:你的使用介绍应更详细点,方法很多了。给我你的电话?
  e-mail:leiyud@Online.sh.cn
-----------------------------------------------------------
这个人说话 不恰当的狠, 先不说他的语调 我就说说他的观点

我就先问他1句话 20米的量程 谁家的超声波能达到0.5mm 有什么依据? 何况楼主的测量工况并不明显, 如果目标只有 0.5个平米呢 你超声波咋用 ? 高人 你方法多了 说20种测量方法让大家学学 别忙着只做买卖啊!!
我平时说话不是这样的习惯. 今天受您感染啦 大家千万别这么学

网友L:
大家注意,我觉得该主题是:‘20米距离’以外的运动物体的‘垂直位移’,比如黑板在20米以外,黑板上下动,测黑板上下变化范围,而不是测‘20米’这个距离。

网友A:
呵呵, 老周啊老周 你真行

当文字缺乏准确性语言的时候 就要按照常理去推论啦

我认为 即使是20M 以外的物体  就算量程只有1m 目前的超声波仪表 也是达不到 0.5mm  精度的

网友L:
你再推敲一下原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在这里出现叫劲的对话,你还是说正题吧。。。。。。。。

网友M:
周公的意思是仪器测量的方向垂直于物体运动的方向?这种情况我在宝钢见过,是用激光+编码器转角的方法测量的。

网友E:
楼主所说的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怎么发了一个帖就潜水了?
   你的应用是不是跟大型起重机吊钩的垂直定位或着钢结构整体提升之类的应用类似?

网友N:
用光电编码器将直线转换成旋转运动及可,跟据测量精度选择不同的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