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WINCC反应很慢

楼主(2005-10-05):
我们有套设备,采用的是西门子的工控机和PLC,MPI总线,但是不知道怎么的WINCC反应总是很慢的,面板操作启动之后,WINCC至少要等2秒之后才能显示出电机在运转,怎么回事啊?如果要用WINCC控制电机运转的话,岂不是更郁闷?

网友A:
不会吧  我们单位的没有遇见这种情况啊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啊~ 我们的MPI总线上有工控机,触摸屏,两个300PLC 是不是这种架构有问题啊?

网友B:
我们也用过这种配置方式,感觉速度不行,但是不会像楼上说的那么慢,硬件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可能要查查通讯(线)距离……

网友C:
在做状态显示的时候,触发器的默认周期是2秒,你可以改为“根据变化”。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