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的诸多问题!

楼主(2005-10-05):
我是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1、历史趋势能做吗? 2、弹出画面怎么做? 3、用户权限能设置吗?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些是监控软件的基本功能,RSViewSE里面都能够做的,而且历史趋势是做得最好的了。放心使用吧!

网友B:
历史趋势用RSView自带的Trend就可以了; 弹出画面用Display命令; 用户权限通过设置Account和Security Code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