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电动调节阀开度.传感器输出4-20MA.

楼主(2005-10-06):
用压力传感器控制电动调节阀开度.传感器输出4-20MA. 要求:设定压力值要求恒定(可调).压力是通过开启阀门的开度来实现的. 请教需要什么样的电动调节阀和转换器件.要独立的.带通讯接口的.阀门有开关继电输出可调的.(就是开关到一定开度有继电信号输出).压力传感器在阀门的输出测.要求是设定一个压力值(如0.4MP).压力高于设定时阀门关小.压力低于设定时阀门开大.压力一直保持在设定值.需要什么器件.有没有这么一个产品:输入4-20MA.输出4-20MA.过程要处理.要能设定.面板数字显示压力值和设定值. 最好是单体的.就象温度控制器液位控制器差不多的产品.谢谢.

网友A:
你的题目是“请教使用单片机的产品”, 但内容是“请教需要什么样的电动调节阀和转换器件.。。就象温度控制器液位控制器差不多的产品.” 我看不出有《嵌入式系统论坛》的特点,相近的是“流体控制”和“传感器与仪表论坛”,上一个帖转到了“流体控制”,这次给你转到“传感器与仪表论坛”。

楼主:
多谢! 就是自动调节阀门.象人调节一样.这种调节方式在自动控制中有.如溴化哩制冷调节蒸气阀.但他们是在一个程序中.还有别的参数.我需要的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求自动调节阀门.我没有见过.想象是类似能远程检测的温度计.流量计等差不多的东西.只是他能输出信号控制电动阀的开度.请见过.用过的朋友说一下.大家随便的一句话有可能产生很大的效果.谢谢.

网友B:
用DKJ-310 和一双座阀即可

楼主:
能不能仔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用压力传感器检测流体压力.输出4-20MA信号.设定我要求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锁定在12MA.就是压力恒定.通过调节电动阀开度实现. 现在检测用压力传感器.执行用电动调节阀.过程需要什么产品? 谢谢各位.多费心.

网友C:
有必要用4-20mA信号吗? 直接搞个相当于减压阀的阀门直接搞定的 是一体的,就是没输出,但是如果选用的进口的效果还是相当好的 如:我用在主管网蒸汽到分蒸汽管,相当稳定

网友C:
补充下,还不需要外接动力源

楼主:
谢谢. 什么压力传感器都行.因为流量很大.只要达到效果就行.转换装置要有通讯.要现场和远程监控的.要连网的.不过执行装置就是电动调节阀.

网友C:
压力变送器+电动执行机构+PID调节智能数显表+现场数显表(带4-20mA) 搞定

楼主:
谢谢自由2005.哪里有PID调节智能数显表的资料?

网友D:
你哪个其实就是仪表带各种功能 输出 输出 带PID 带通讯 带报警 这个仪表很多厂家都有 可以联系我wq99022320@126.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了.感谢!!

网友E:
我公司的压力变送器到pid调节功能。 可以直接连接电动调解阀。 省钱的装置。 13012707432

网友F:
如果你使用在DCS或者是PLC中,只要一般的压力变送器和智能调节阀就可以了,一切都可以轻松搞定,任何的设定在操作系统都能实现

网友G(2006-05-02):
看你所说需要联网,应该是在PLC或者DCS下,若是这样,使用一般的压力传感器和电动调节阀就行,注意选择传感器的量程和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及口径.重要的是在PLC或DCS下的编程以及PID参数的设定,这就要根据工艺要求和设备情况而定.

网友H:
你的情况应该配置如下:我提供的是宇电产品,能满足你要的功能。
压力变送器-单回路调节器AI-808AI4L5S功能是:
1.仪表给压力变送器供电,I4模块(内含24伏溃电)
2.控制电动调节阀的电机正反转,L5模块(双继电器输出)
3.具有通信功能,S模块
公司有仪表的通信协议提供,在公司网站有下载。
同时提供专用软件应用。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I:
就是个智能数显表+个变送器+个智能调节阀就可以

网友J:
直接做成压力变送器好了

网友K:
可以的,你可以用MOTOYAMA的CV气动阀来控制阀门的开度(用HART手操器直接向CV阀IN4~20mA来试一下,挺好的我公司就是用的此阀门)

网友L:
挖哈哈` 不懂哦

网友M:
搂主要的在这里:www.greatelec.com

网友N:
算了,还是用自力式调节阀多好啊?又便宜

网友O(2007-08-28):
自由2005讲的有道理,确实可以通过此方法实现调节控制。只是不确定几个问题:数字表带PID功能是不是会更好,此方法不知道能维持在多少精度?也就是怎样来保持稳定,压力传感器取样点离阀体多远才合适呢?谢谢!

网友P:
是不是要恒压的,可能要伺服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