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时为何过电流?

楼主(2005-10-06):
实际转速>同步转速时,拖动系统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将过电压。请教: 1。变频器为何过电流?是否指电机给变频器的充电电流 将超过 电机的额定电流? 2。变频器通过端子/面板/通讯提供的电流信号,是从哪儿采样的?从整流回路、还是逆变回路?如果是从整流回路,我们还能看到过电压时的变频器电流信号吗?

网友A:
制动量过大多数变频器是跳过压故障,过流也有可能,变频器是通过其输出端的电流互感器来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B:
惯性负载.制动时电流电压都升高.想缩短制动时间.外加制动单元.达不到工艺要求可以多加几套制动单元.当然要看续流二极管的能力和变频器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