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vfd-b通讯问题

楼主(2005-10-06):
各位老师你们好: 本人是个初学者,第一次使用台达产品。本人想通过RS-485口读出变频器VFD-B的频率。变频器的通讯地址(09-00)设定为01;通讯传送速度(09-01)设定为01即Baud rate 9600;通讯资料格式(09-04)设定为00即7,N ,2FOR ASCII;PLC程序如下: LD M1002 MOV H88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 Y5 MODRD K1 H2103 K4 LDP X14 SET M1122 LD M1127 RST M1127 读出的频率值是否放在D1052内?为什么D1052的值总为0;还是程序写的不对?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监控一下D1050

楼主:
请问lesing老师:变频器回传的数据放在plc的那个地址里? 是2101H里吗?

网友B:
你去找D1070~D1085(此为ASCII字元形式) 然后,D1050~D1055是PLC自动转换的 所以这两处看一下,你就了解了~~

网友A:
变频器回传的数据应该放在D1050~D1053中,因为你读取了4笔数据。

网友A:
PLC会将2103H的内容以ASCII形式存于D1073~D1074中,系统会自动将ASCII码形式转化为数值存于D1050中。

楼主:
lesing 老师: LDP X14 SET M1122 每当X14 接通一次PLC接收的内容是否都刷新一次?

网友A:
可以刷新的

楼主:
lesing老师: 我监控了D1050~D1055,D1070~D1085里面的数值都为零。这是为什么?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的参数地址定义:2103H为输出频率,那么欲读取资料的地址为H2103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对呀!你说得没有错!你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没有和PLC对应起来!比如通讯地址,波特率,频率指令来源设定,等参数1

楼主:
请问怎么判断RS485口的通讯线接反了?

网友C:
你应该先判断通讯是否真的联上了 看看你变频器的设置,还有那两根线接的是否正确, 再来说你通讯都没有说肯定通讯上那就不好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怎样判断那两根线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你讀變頻器2103的值,這表示實際輸出頻率,當變頻器為STOP時,此值為0,當變頻器RUN在非0頻率時,這個值才會不是0。所以要RUN變頻器,2103才會輸出值 。

网友E(2005-11-25):
那位老师有台达DVP与VFD-B的通讯

网友C(2006-02-22):
我做过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另外还有文本与变频器的通讯
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
QQ:19232302